请问Phantom的空机壳可以装风火轮的动力套装么?

楼主(2013-05-25):
300块的Phantom空壳,能否装风火轮F450的动力套包括
电机
电调么?螺丝位是否一致?有人试过么?

网友A:
买精灵的人大多是新手不想折腾的,或则有了主机,再买个来方便旅游携带的,等待有钱有闲愿意折腾的主来检验你的这个构想

网友B:
应该可以,螺丝位不对怕什么

网友C:
电机可以装,电调位置应该不对,GPS需要拆壳,加屏蔽,地磁感应需要引出到脚架位,电源板最好买一块Phantom专用的3百多,这样才能够有合适的位置安装Naza(除非你把Naza装到电池仓)。对了,机壳不包括起落架,你要再买起落架,三十多块。这么折腾下来,还不如装个F33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