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翼电机和浆的配置,谢谢!!

楼主(2013-05-25):
模友给的飞翼机翼85CM左右,电机座炸坏了,我准备按照图3修理不知是否可行?
我有30A电调、XXD 1400KV电机,想用2200MAL电池飞,之前没有玩过飞翼,求电机和浆配置,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找准重心。祝你爽飞

网友:
XXD 1400KV电机配8*6或者9*6桨
建议配置朗宇2212或者2216 KV2450  配6*5或者7*4 桨  1300-1500毫安电池。

网友:
固定电机的地方要加固很多才行,配8*6或7*5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看帖必回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