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化油器的出油嘴是赌住好还是通油箱好?

楼主(2013-05-25):
汽油机化油器的出油嘴是赌住好还是通油箱好?

网友:
貌似堵与不堵没太大区别 我的一台堵 一台没堵 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A:
不要通油箱,作用是在起动时可压透明半圆球快速上油到化油器方便起动或油箱有水份时,水份沉底时可以抽出來的作用 !!

所以船模化油器多加上有此功能

左上角的回油喉

左上角的回油喉

左上角的回油喉

左上角的回油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通油箱,作用是在起动时可压透明半圆球快速上油到化油器方便起动或油箱有水份时,水份沉底时可以抽出來的 ...

陈大C对汽油机化油器有误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陈大C对汽油机化油器有误解.

可能是,但最好LZ上图免误解

网友:
不是所有会上图的人都是高人.大C早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但最好LZ上图免误解

是这个嘴

网友A:
那我说对了!ha,ha,,
是这祥用的,它可在按压半园球时油料便会快速從供油管吸上化油器!
也可在反船後因有少量水会吸入油缸,停它一二分钟代水份沉底了,就可快速把水份抽出再起动了!
不用浪費整箱气油。

网友:
此有泵化油器用途很广.不单船用.飞机.模型車及园林机械都广泛用到.它的作用一是排上油管旳空气.二是將油箱里的汽油快速泵上化油器.奌火用.防止上油管漏空.泵的过程中看到上油管没有空气才停止.这样就会泵出部分汽油汚染环境及模型.一般正常的做法都是接入油箱.如果用在船上.船浸水后可从油箱上拨下.排水后可再接回油箱.它是可以排水.但主要功能并不是陳国仪所说的排水用

网友:
    九楼解析正确!不要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使用泾渭分明小松发动机三种固定翼、直升机、船模的化油器上这个排油口都是有的,  小松发动机化油器也只是在这三种发动机的化油器上分别设置了:船模发动机带泵油帽、阻风门。, 固定翼发动机化油器在船模化油器基础上取消了泵油帽。  直升机发动机化油器在船模化油器基础上取消了阻风门。此排油口如九楼模友所说是排进油管里空气用的,还有排发动机启动以后化油器自动泵油排除多余的燃油、使发动机化油器里面的燃油自动保持一定容量,已使发动机运转更稳定。所以这个排油口主要是排空气用和多余燃油用的,为了减少污染和节省燃油最好还是加燃油管将排油管排出了的燃油接回到油箱里。

网友C:
10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船浸水后.用此泵是抽不干净油箱里的水旳.因不是最低奌.油箱应该有一个最低出油囗供排水及加油.重申.这个出油咀厂家根本就不是考虑抽水用.如果陈国仪靠它来排水.怪不得经常死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浸水后.用此泵是抽不干净油箱里的水旳.因不是最低奌.油箱应该有一个最低出油囗供排水及加油.重申.这个出油 ...

高人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说对了!ha,ha,,
是这祥用的,它可在按压半园球时油料便会快速從供油管吸上化油器!
也可在反船後 ...

陳国仪.我不是挑骨头.其实你这位自称船模大C讲旳二个问题又錯了.照你旳做法是一.油料快速吸上化油器就可以了.二.用它抽出油箱内的浸水.你这样做发动机一样很容易出現问题.一.油是快速泵上了化油器.这就可以了吗.这也不成.要看上油管是否还有气泡.它的作用是彻底排空.如果不能彻底排空.就要捡查油箱油管问题所在.二.它是可以抽水.但不能彻底排除.不能主要依靠它来排水.除非油箱特殊改装

网友:
x

  12楼的解析正确!船浸水后.用此泵是抽不干净油箱里的水旳.进油管因为不是在最低奌,水比油重、水是在油箱最低点的,水是排不干净的!正确的做法是将油箱里的油、水全部倾倒出来后,再用配好的燃油清洗油箱一次。将清洗后的燃油与进水燃油静置24小时后,抽取中、上部分燃油再使用。剩余带水燃油可以去除明显带水部分作为清洗发动机使用。

网友:
将清洗后的燃油与进水燃油静置24小时后,抽取中、上部分燃油再使用。剩余带水燃油可以去除明显带水部分作为清洗发动机使用。
另外要彻底杜绝油箱进水,可以加个隔水的小气室。
但即使如此,翻船后彻底排水最要紧了。

网友:
要防水比较简单,做一个防水油箱装在船的中部,在小油箱中部打1-2个0.1的孔,用油管与大油箱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陳国仪.我不是挑骨头.其实你这位自称船模大C讲旳二个问题又錯了.照你旳做法是一.油料快速吸上化油器就可 ...

高人出现了.

网友:
陈国仪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说对了!ha,ha,,
是这祥用的,它可在按压半园球时油料便会快速從供油管吸上化油器!
也可在反船後 ...

陈国仪学习了吗,

网友:
陈国仪学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