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电机螺帽松动,桨叶飞走

楼主(2013-05-26):
邪恶啊,电池满电,信号良好,GPS全紫,一个螺帽松了

网友:
记住上好螺丝。。。。。。。。。。。。。。。。。。。。。。。

网友:
是起飞前没检查还是别的意外的原因?有高人说说怎么预防吗?

网友:
起飞前检查。

网友A:
电机螺纹上裹上水管用的生料带就可以防松了,用防松螺帽也可以只是有点重而且最好加垫片

网友:
防松螺帽

网友B:
悲剧,我的Phantom上星期也是这样,从几十米翻滚坠落,后来分析应该也是飞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悲剧,我的Phantom上星期也是这样,从几十米翻滚坠落,后来分析应该也是飞桨了。

一直在向你学习,这次精灵射桨损失大不大? 有什么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朋友装桨扭的很紧,要非常用力才可以拆下,我一般只装紧就行,比朋友的要松点,因为我担心太紧会把桨夹的变形,反而夹烂夹裂桨而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D:
真的伤不起啊。。6轴要是射了个5个能坚持猪不。。

网友:
下面有人啊。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向你学习,这次精灵射桨损失大不大? 有什么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朋友装桨扭的很紧 ...

每次起飞前检查桨,如果震动太大就做桨平衡。

网友E:
正确的做法是在电机的螺丝扣上打上一点点螺丝胶。注意:一定是一点点(一两个丝纹中有一点即可),绝对不能多。打胶后既不会再脱桨,也不会影响将来换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的做法是在电机的螺丝扣上打上一点点螺丝胶。注意:一定是一点点(一两个丝纹中有一点即可),绝对不能 ...

学习了,那拧桨的力度呢?

网友:
每次飞前 都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伤不起啊。。6轴要是射了个5个能坚持猪不。。

要炸起上來時.8軸都一樣炸.所以起飞時做好檢查.用自鎖螺帽.是重了點同樣子不大好看.但安全好多.

网友:
起飞前检查工作没做好

网友:
在晚 10秒,下面的人必出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机螺纹上裹上水管用的生料带就可以防松了,用防松螺帽也可以只是有点重而且最好加垫片

电机螺纹上裹上水管用的生料带就可以防松了?真正管用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机螺纹上裹上水管用的生料带就可以防松了?真正管用不啊?

你试了就知道,个人觉得比防松螺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了就知道,个人觉得比防松螺帽好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
慰问一下!四轴射浆原来这么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