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Model ICE 80A这款电调的发现。

楼主(2013-05-26):
俗话说:盐打哪儿咸, 醋打哪儿酸,我给大家伙儿说说。
头两天装了个玩具船,用到了HiModel ICE 80A这款电调,船也是麻烦坛子里的改装高手给弄得,在人家手里没事儿,等船到了我手,就来事儿了。什么情况?这电调把3S认作4S,2S认作3S,我去他大爷的。各位您都清楚,到公园跑船,那肯定得围一的帮人,人都这看着我鼓捣船呢,好,这下得了,电调不能认出几芯的电池,这不麻烦了嘛。收摊!家走!联系高手。高手回复说,得弄个设置卡。行,麻利儿的去TB拍。拿到卡后,根据高手给的数值,设定,保存。装电池检测,嘿,成功了。2S,3S都能认了。好容易忍到周末,跟LP请假,跑船去了。到了水边,找地方。人少的地方晒,晒就晒吧,关键是没人围着你。把船放好,开控,连接电池,3S的,滴滴滴滴!我艹,我耳朵听错了吧?拔下来,再插,滴滴滴滴!我就****的!也搭上今儿北京有点儿热,那⊙﹏⊙b汗,顺脑门子就滴答了。我人品这么次?换个2S的,滴滴滴。拔,再插,滴滴滴。呵呵,我乐了。心说,这地儿没准有干扰,换个地方试试。找了个树荫,开始摆弄船。这人上的真快,都打哪儿钻出来的?抽空扭脸儿一瞅,围住。来吧,爱谁谁,谁爱看谁看。插电,故障依旧。苍天啊,您老先生就睁睁眼吧。这船到我手半个月了,就下了一次水,跑了一块电池。再一次让围观的群众失望了。收拾,装包,劳驾我过一下....起初怀疑是接收的问题,后排除。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电调上了,可是前两天我测试时明明正常了啊。.....
忽然灵光一现,电调是根据电压来判断几S的,我之前测试用的电池都是3.8V每节的,3S是10.**V,等到跑船、跑车时再充满到4.21V每节,满电是12.62V。难道因为是满电,这款电调不能识别是3S的?放电。放到4.17V每节时,奇迹出现了,电调认出了3S。再测2S。4.17V不行。到4.14V每节时,认出了2S。下午终于小爽了一下,去跑了3块电池。也算是小满足了一下。这以后只能先充满再放电再去跑....唉。

由此可见,这款电调,不能识别满电的电池。也许是我人品的问题,遇到了个案。

也希望同用这款电调的模友们,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个回复。

也给即将用到这款电调的模友们提个醒,有可能出现上述状况,按照我的处理方法试试。

关于这款电调设置的问题,我能帮到各位的一定帮。

上岁数的人话真多。

呵呵

网友:
好吧,我承认眼神不济,看见ICE 80A 就以为是凤凰的。

网友:
HiModel  我在用125A的跑船没发现什么问题,线性很好

网友:
我的125A就是用这个调的,开始我用原厂默认跑4S也没任何问题

船用无刷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电压范围 4.8V—29.75V
4---20NIMH 2-7LIPO
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连续工作电流A/50A/80A/125A /200A瞬间200A/320A/500A/ 650A
PWM频率 8K/16K/32K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无传感器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30000RPM。
防水设计
附加特性:
刹车力度可选
支持倒车功能(无倒车/25%功率倒车/50%功率倒车可选)
支持半坡启动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意外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使用方法:
首次使用: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
发射机按正车位置拉杆,接通电调电源,如果马达发出BEEP,BEEP,连续急速声音表示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请把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
如果油门方向正确,那就会有音乐提示声音。
此时可以把油门松开,等待BEEP BEEP 2次声音,确认油门行程中位。
测试马达转向时把船提起,向正油门方向拉动油门观察螺旋桨转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可以通过更换任意2根马达线调整。
调节方法: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把发射机油门按正车方向推到最大
连接电调主电源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倒车位置。当马达发出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第1主选单,电池类型和锂电电池个数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9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85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 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
切断动力输出,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7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6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5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4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3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2节锂电选项

∮?? 第2选单 加速度选项 用来调节油门跟随速度
??- 缓加速
??-- 中加速
??--- 高加速

∮??? 这是第3项目选单,倒车选项。
???- 无倒车
???-- 有倒车,25%功率
???---有倒车,50%功率

∮???? 这是第4项目选单,提前角选项。
????-1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3度 适合2-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6-8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22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 第5项目选单(50A 125A以上版本)
*****- 8K PWM
*****-- 16K PWM
*****---32K PWM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回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出厂基本设置:
倒车:25%功率
加速度:轻
电池:NIMH
提前角为最小
PWM 8K

网友:
这种电调用着不错的!外表不咋样但很有内涵,不过找售后挺头痛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