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用于交流调压,约2KW负载(设计范围),散热片至少多大?

楼主(2013-05-26):
如题,,

其实最近一直在犹豫,原设想是:可控硅及散热片 一起塞进一个86明盒(空间非常紧张,因为一块2+3插的面板)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为了把强、弱电分装在两个86盒子,弱电部分包括调节电位器 等元件
两个86盒子,固定在同一块底板上(比如木板)

现在对散热片大小,心里没底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个风扇呢,这样可节省很大面积

网友:
http://www.mcufan.com/xinshou/kekongguiyingyongyuanze.pdf
算下就知道了,这是篇很好的文档

网友:
可控硅不需要多大散热片,我这样装过40A可控硅,加了86盒底加上一个壁那么大面积的铝片(2mm厚),控制的是2.5KW电炉。

网友:
不太建议装进86盒子,因为我热量在5瓦以上,热量散步出,若是连续工作,会累计热量,楼上的办法可以试试,用墙体做散热也许可以

楼主:
楼上几位TX的建议都很好,恕不一一回复。 谢各位!

那就散热片内置+风扇吧

网友:
对于电子元件,散热这块,是不能忽视的,选择箱体,还是要能充分散热为前提

网友:
买个二手CPU散热器+CPU风扇

网友:
弄个大龟,不用散热都可以了

网友A:
用300a的可控硅,,,,不用加多大散热片,,,,,,,我改的焊机13千瓦,,,连续焊接1小时可控硅不明显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0a的可控硅,,,,不用加多大散热片,,,,,,,我改的焊机13千瓦,,,连续焊接1小时可控硅不明显发 ...

感谢刘兄关注
茶手头的 都是些小玩意儿   300A 用不上啊
一个小电磨 约0.6K ,一个云石机 1.4K (不是同时用)

目前手头有颗BTA08,小了一点,打算先凑合着用
根据各位TX提供的信息,打算弄个U形的铁片,86盒子内部三面
希望不会超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