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感激不尽

楼主(2013-05-26):
新入魔 啥都不知道 买的是亚拓T-REX 450PRO DFC套装控是FUTABA T8FG 2.4G super6208SB     接收和3GX接好通电以后接收上面灯亮着 3GX上面没有灯亮着。是电源接的不对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啊,求大神指点下是哪里有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A:
我楼上的你头像真诱人

网友B:
楼主好像表述不清晰啊

网友C:
你所有的接线都接对了么?

网友:
路过,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通道没有接对吧

网友D:
3gx没有供电?上图

网友:
来张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楼上的你头像真诱人

同感啊

网友:
按照说明书检查一下,原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表述不清晰啊

表达不好就是通电以后接收机灯亮着但是3GX灯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有的接线都接对了么?

线是按说明书接了 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x没有供电?上图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这线接的有问题不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的

网友D:
你可以把3GX與接收機連接線中的白紅黑的那條線,連接接收機那端,把白色線可挑出來
把彩紅線的紫色線給挑出來接入白紅黑那條線中原挑出白線的空位上
再插入接收機的油門通道即可
記得把那條挑出的白色線包一下,避免碰觸造成短路
这是论坛找到的方法!不过我感觉不用这么麻烦
那条三线插头的线插到任何一条信号线上就可以!没用过3GX,不过供电应该是一样的!楼下解答!

网友E:
看帖必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