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如何最简便改成500呀?请大家探讨

楼主(2013-05-26):
如果只用1块6S电池,LOGO600如何最简便改成500呀?哪些零配件要换?请大家探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和logo500换,不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二手区发帖卖600
然后买500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呀。600 不好飞吗?

网友A:
我朋友改过,其实并不复杂,他保留了600的旋翼头,电机换成1100kv的,电调100A。
尾管直接把原来600的切短成500se尾管的长度,皮带也改用500se的。相应的尾撑和尾拉杆也只要切短就行了,不需要买新的了。
脚架的支撑部分是一样的,只需把前面的脚架挪到中间的位置,下面的管子500的要短些,需要重新买。
500最大的好处是只要一块5000mah的电池就可以,大小也合适。
我现在飞的是500,但很快就会是600了,碳纤机身的,很是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改过,其实并不复杂,他保留了600的旋翼头,电机换成1100kv的,电调100A。
尾管直接把原来600的切短 ...

谢谢了。电机、大齿盘、尾管等要换,脚架可以不换么?

网友:
干什么要改?600爽

网友A:
你要是沿用600的头罩的话,脚架就不要换。要是换500头罩的,脚架接触地面的两根管子500的要短些,不换也可以用就是不太好看。
大齿可以沿用600的mode1 大齿,强度比500的mode0.7要高。但是电机齿要改,要是电机用1100kv的,电机齿就得11t,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沿用600的头罩的话,脚架就不要换。要是换500头罩的,脚架接触地面的两根管子500的要短些,不换也可以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500往上升级成550SX,LZ是600往下到500,呵呵。翻我的帖子升级下来的一堆配件够你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