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短了,如何不影响旋转传动延长

楼主(2013-05-26):
轴弯了   索性将前端弯曲的一截给车掉了.但是车掉后轴就短了.要延长.想到是想了个办法.不过不知道好不好.求高人指点.
轴直径9MM  总长30   还要延长30个
重新车一个延长轴   两轴平面贴平放一起   穿一螺丝孔  上一几米螺丝锁死  接口处在装轴承
可否?

网友A:
啥都接啊?通体换一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接啊?通体换一根不行吗?

又要单独铣斜齿?

网友:
一颗螺丝少点吧 最少2课才能稳固

网友:
一颗不行两颗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