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的畸变问题?

楼主(2013-05-26):
请问一下如何将Gopro的畸变通过软件后期还原?

网友A:
后期软件还原要用专门的插件,生成高分辨率的视频比较消耗CPU资源,而且生成的文件大小基本上是原文件的两倍,画面效果如果在生成时不选择+变焦模式边缘的成像会因为拉伸变的比较模糊,而数码变焦后的画面因为放大了尺寸,中间的像素也相对粗糙,所以软件修正基本上无法达到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期软件还原要用专门的插件,生成高分辨率的视频比较消耗CPU资源,而且生成的文件大小基本上是原文件的两倍 ...

软件或者换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