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APM...

楼主(2013-05-26):
看了几天的APM,本来说按照原图重新画个55*55的板子,后来感觉地磁没法手工焊接(DFN封装,只有这一种封装),于是乎就想改变方案,画个主板,购买10DOF模块直接装在主板上,但是10DOF模块我没有找到MPU6000的,都是MPU6050的,MPU6000是SPI接口,而MPU6050是IIC接口,如果可以 换成MPU6050就方便多了,希望有兴趣的童鞋来探讨下。
刚建的QQ群:322927354
上几张图,线还没有不完...确定方案之后再布:

网友A:
为啥非要6000呢?6050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6000呢?6050不能用吗?

APM采用的是SPI通信,而6050没有SPI,只有IIC...

网友:
SPI通信速率比I2C高吧

网友:
不懂想学

网友:
电子我不会,只能帮顶了

网友B:

终于看见有人画apm了,其实我也在搞,搞了几天发现她很不好搞。自己做apm很难:除非你能忍受四层板打样和贴片3000 费用。不过还是有好方案的,上海盗:一个mwc的硬件 apm的软件合体版本

网友B:

不建议你重画apm,官方已经给了原理图和版图,只不过是eagle版本,是可以导出protel的

网友:
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重画apm,官方已经给了原理图和版图,只不过是eagle版本,是可以导出protel的

我知道,但是器件没法手焊,所以才有了上面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见有人画apm了,其实我也在搞,搞了几天发现她很不好搞。自己做apm很难:除非你能忍受四层板打样和 ...

所以自己画主板,双面搞定,传感器用,模块,费用就下来了,其他芯片都可以手工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自己画主板,双面搞定,传感器用,模块,费用就下来了,其他芯片都可以手工焊接

这样就别参考APM板子了。参考arduino 2560的板子就行了,传感器模块买现成的,这样是和AIOP差不多的了,可以刷MWC和海盗固件。刷不了APM,APM板子方案有区别,是I2C+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别参考APM板子了。参考arduino 2560的板子就行了,传感器模块买现成的,这样是和AIOP差不多的了,可 ...

选择APM还是有原因的…功能强大,地面站也不错,所以选择了APM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APM还是有原因的…功能强大,地面站也不错,所以选择了APM

你是想用apm的地面站,但是又不想完全照搬apm的硬件。难道你想改apm的程序吗?等你的程序改好了那不成海盗v2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采用的是SPI通信,而6050没有SPI,只有IIC...

你说的是程序吗?如果是板子的话引出I2C的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程序吗?如果是板子的话引出I2C的不就行啦?

程序...APM程序读MPU6000是SPI,读地磁是I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apm的地面站,但是又不想完全照搬apm的硬件。难道你想改apm的程序吗?等你的程序改好了那不成海盗 ...

我是想照搬APM的硬件,但是我想自己做,买个APM感觉挺贵的。
自己画板子有两个原因:
一、PCB采用用双面板,这个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我觉得即使增加点体积也是可以的。
二、自己画板子可以选用其他封装的芯片,这样可以手工焊接,降低板子的总体费用。
但是,有些片子的封装就只有一种,也没法手工焊,或者说手工焊接的成功率不能保证,所以打算用模块,但是MPU6000的模块很少,我只看到一个要130+,而MPU6050的模块才15,差距很大啊。

网友B:
t基于arduino mega2560的飞控,APM、MWC or 海盗。九阳神功才练到第一层,还要闭关修i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照搬APM的硬件,但是我想自己做,买个APM感觉挺贵的。
自己画板子有两个原因:
一、PCB采用用双面 ...

完全照搬APM的硬件那难度是刚刚的!这也可能是APM这么贵的原因吧。
你画的板两面都有元器件,是不利焊接的。把传感器独立出来到是不错的方法,但就像你所的,MPU6000模块太少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照搬APM的硬件那难度是刚刚的!这也可能是APM这么贵的原因吧。
你画的板两面都有元器件,是不利焊接 ...

双面焊接,没啥问题的,最主要是MPU6000模块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