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锁尾电机轴炸弯了怎么矫正?

楼主(2013-05-26):
已经用拔齿器把尾桨拆掉了,不知如何下手!求高人。尾管裂了,买的副厂尾管,怎么穿
电机
线?

楼主:
空心尾管

网友A:
浪费时间,直接换新

网友B:
直接换新吧,要弄正花时间的,尾桨装上去扳直,如果用锤子会溜掉。

网友C:
上个图吧,看从哪里弯的,有的要拆开电机
一般老虎钳调不过来的话,用台钳挤一下。

网友D:
拆尾桨需要拔齿器??? 直接换新吧 10块钱一个

楼主:
买来了是7MM的太大了

网友E:
换一个就好了,没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