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烧把我的亚拓500换了个凤凰90A的电调 可是遇到了不少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帮帮解决

楼主(2013-05-26):
听说凤凰的 缓启 和定速不错 于是就也弄了个想尝试一下  在论坛里看了千红的帖子 然后看是组装  但是装完实际飞行太不顺手了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说一下我的飞机吧 飞机师亚拓500PRO 用的是3GX陀螺 大齿盘是134T斜齿 马达齿轮是11T 转速定在 普通模式2000 特技1 2200 特技2 2300  在飞行中发现飞机会往前一直走 要不停的拉升降才能回来  等开到特技1的时候飞机又开始往回来要不停的推升降才能稳住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飞机重心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 用定速模式   飞机的螺距曲线该怎么设置呀  都是一条斜直线就行吗

网友A:
LZ看下十字盘是否水平,可以先用十字盘调整器调整十字盘水品,然后电齿安装好后调整重心,试飞,如果飞机偏,通过调整十字盘连杆的长度来调整,让机体悬停保持稳定

网友B:
你就换了电调而已?
控制部件没动怎么会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下十字盘是否水平,可以先用十字盘调整器调整十字盘水品,然后电齿安装好后调整重心,试飞,如果飞机偏 ...

之前没换电调的时候一切是正长的我,我就换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换了电调而已?
控制部件没动怎么会偏呢

就是呀,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异像。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C:
2300转速低 大桨是不是太紧了 震动

网友D:
LZ你換的是鳳凰哪一款電調?
是否有無做油門行程校正
另外您所設的轉速也略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300转速低 大桨是不是太紧了 震动

那我先把转速从新设置一下   顺便问一下 应该是多少转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換的是鳳凰哪一款電調?
是否有無做油門行程校正
另外您所設的轉速也略低

我的是Castle Talon 90   油门已经校正过了   请问用在500上  普通么事  和特技么事的转速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2200  2500  2700

回答简略就叫灌水   审核你妹啊。。。。

网友:
500 飞机应该至少2500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我先把转速从新设置一下   顺便问一下 应该是多少转合适呢

我的X5定到2600比较好飞 500应该2700左右

网友:
430桨~要2800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5定到2600比较好飞 500应该2700左右

在普通模式下也要2700转以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普通模式下也要2700转以上吗

3D模式

网友(2013-07-02):
2800转,好飞。

网友:
425D写明不应超过2650转,2800转不怕危险么!

网友:
楼主你十字盘没调平!另外,换个v8 mb或者540 你会觉得比3gx有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