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2这样的模型应该怎么刷飞控?

楼主(2013-05-26):
V-22这样的模型应该怎么刷飞控?打算制作的模型是准备采用可倾转旋翼,为了减少麻烦,打算在购买时就告诉商家把飞控刷好,只是不清楚应该怎么样告诉商家应该怎么样刷!百过渡了一下,也查不到这方位的信息,只好发到坛里,还有无高手能指点一下?两个发动机的偏转轴是用设置在机体中的一个舵机,这个舵机的工作状态有点复杂吧?在垂直状态下和在前飞状态下,是两码事,这个怎么解决?把飞控水平设置在机体中,碳杆的偏转显然有两个工作状态,使用摇摈器上的第五通道收放起落加的形式是不是合适呢 ?

网友:
阿凡达的变种?MWC支持阿凡达的那种机子。而且只能在两侧放舵机。都不支持平飞的。

你这个估计有点难了,可能要自己写代码了。

网友A:
有点像鱼鹰

网友B:
鱼鹰呀,这个飞控恐怕得自己写了

网友C:
鱼鹰模式?这个飞控固件是有,但人家不公开~只能是LZ自己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鱼鹰

岂止有点象,现在只能说是山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鹰呀,这个飞控恐怕得自己写了

那就麻烦了,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鹰模式?这个飞控固件是有,但人家不公开~只能是LZ自己写了

买商家的东西,他们也写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商家的东西,他们也写不了?

商家又不是开发者……写是可以,没有源码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又不是开发者……写是可以,没有源码怎么写?

写程序又不是写原码,怎么不能写?厂家的广告用语上可是写得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程序又不是写原码,怎么不能写?厂家的广告用语上可是写得明白。

算了~当我没说

网友:
找跃邦科技 他们大概有鱼鹰的飞控固件

网友:
等消息,我也想做一个呢。LZ有消息后别忘了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当我没说

你这样说倒显得本贴无理了,厂家的广告用语上可是写得明白,需要什么样的模式可事先告诉,而V-22r模式进底蛙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本贴这样考虑行不行?飞控安装在机身上,与机身纵轴水平,碳杆转轴用起落架通道收放,垂直起飞后按照四轴飞行,等速度达到平尾舵面起作用后,想前飞了收起起落架,而飞控则参与平尾的调整,两侧的电动机在机身水平的情况下是不会参与转动的,这样基本上与飞控模式无关,这样考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倒显得本贴无理了,厂家的广告用语上可是写得明白,需要什么样的模式可事先告诉,而V-22r模式进底 ...

没玩过是说不清的,飞控的模式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厂家那边肯定有模式表给你挑选~里面有鱼鹰模式么?如果有就刷吧~如果没有就自己写吧~反正对你来说是大不了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二轴是和和你想一样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967

我的二轴是和和你想一样的-------------------真不好意思,如果我的出来了我这样说还差不多!你的碳杆是不是转动的?,如果不是,就是出来了也不一样,两轴的按道理说只要电机能前后摆就行,主要就看飞控了,是不是这个理?你的程序是厂家写好的?你感觉这东西在难度上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二轴是和和你想一样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967

不一样的~你这个应该是两轴固件~LZ要的是鱼鹰模式~也就是说,起飞是垂直升起,然后双电机向前斜90°,转换成固定翼模式,降落用固定翼或垂直降落

楼主:
就用固定翼的模式,反正始终让机身呈水平状态,而三段通道专门用来确定碳管轴的角度,这个由人来控制,而可摆动的电机始终是随着角度的不同始终是让拉力线不离开重心 ,通过调整对重心的位置来始终保持机身水平,这样不行?

楼主:
飞控只管机身平衡,不管是否是前飞和拐弯,不管碳管轴转到什么地方,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凤凰4模拟器里面的鱼鹰飞一下,就会知道遥控器怎么控制了!我的KK飞控在路上了,其他配件也要陆续到位了,也准备试试V22鱼鹰模式!可以QQ495150326交流下去

网友(2013-06-25):
按多旋翼姿态吧,很多都支持。
切换成固定翼就难搞了

网友(2013-09-09):
我也想DIY一架,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