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换电机换桨[已更新,上图]

楼主(2013-05-26):
phantom用的是DJI电机,这就意味着只能用8045桨,或者1038桨,但要剪桨。8045桨虽然很稳,但加上无刷云台已经大容量电池后,已经力不从心,无法提供足够的升力储备。而1038桨又必须自己剪桨,导致平衡性和精度下降。

于是,我开始考虑能不能把电机换掉,然后装上APC9047桨。

对比过朗宇2212和DJI,好像朗宇的平衡性更好,声音更佳柔和,于是打算把四个电机都换成朗宇,然后上APC9047。

有没有人对比过这两款电机?

---------------------------------------------------------------------------------------------------------------------
5月26日下午更新:

装上了郎宇980KV+APC9047的精灵

初试了一下,震动比原先的DJI要小,感度重新调整,现在基础感度是170,170,120,170,姿态感度依然是125,125

过两天装上相机试试

网友:
严重期待楼主折腾的结果,我现在就是剪了1038桨,已不平衡了。

楼主:
更新了图片,再慢慢调调,做做浆平衡

网友A:
把精灵折腾到底!

请问这是什么?

网友A:
能说说你换什么电池?留空时间在装上云台、OSD、图传、狗、之后,是多少分钟? 严重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图片,再慢慢调调,做做浆平衡

     我今天的桨平衡器到了,剪的1038桨比9047桨还要长一点,做好平衡后装精灵上,用5000的3S电池,起飞1400克左右,只能飞6分半就强行降落了,还没phantom原桨8分钟时间长,但原桨不稳定,油门要打超过50%以上到80%才能定 高(求解),剪的桨油门50处可以定高,但留空时间短了90秒,电机更烫一点,这是为什么呢?求高人指点!

   有个网友建议我买9047桨,我在淘宝上还真找到一家专卖精灵的9047桨,等到货后装上试试,感觉折腾真累人,要有配云台大电池的精灵套机买我才不受这个苦。 装机调试的钱给专业人士赚,我只想赚航拍的钱。

    是不是我把1038桨剪的再短点,与精灵原厂桨差不多长时,效果提高很多呢? 有谁能从理论上分析一下桨与电机匹配的关系吗? 怎么样才能把更我的能量转成动能而不是电机热能? 我精灵总重增加,一定有一个点,这个点要求多大的电池,配多大的桨,能源转换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精灵折腾到底!

请问这是什么?

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你换什么电池?留空时间在装上云台、OSD、图传、狗、之后,是多少分钟? 严重期待你的回答。

Turnigy 4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440g,留空时间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的桨平衡器到了,剪的1038桨比9047桨还要长一点,做好平衡后装精灵上,用5000的3S电池,起飞1 ...

我用1038剪桨留空时间比原装浆长,悬停电流小2A左右,但电机确实比原装桨烫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Turnigy 4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440g,留空时间10分钟

哎呀!!羡慕死我了,你怎么做到的? 换电机了吗? 我起飞重量1400克比你轻,电池5000mah比你大,1038剪桨后也比你9047大,但我极限留空只有6分半钟,帮我分析一下嘛,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佩服兄弟折腾,我菜鸟只能跟你们学经验,莫忘记分享哦,谢谢!

网友:
晚上测试了一下,原桨只有5分钟强行下来了,比1038剪桨要小1.5分钟,找到比昨天的时间短原因了,是因为我昨晚改动了电压保护,这样强行降下后,电压还有3.9伏,现在调低点保护,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羡慕死我了,你怎么做到的? 换电机了吗? 我起飞重量1400克比你轻,电池5000mah比你大,1038剪桨 ...

证明你的电池有水分。

网友B:
原装电机应该可以直接上9047的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机应该可以直接上9047的桨呀

原装电机如果APC9047要扩孔才能装。不扩孔也能勉强装,但很容易飞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机如果APC9047要扩孔才能装。不扩孔也能勉强装,但很容易飞桨

我今早成功用5000电池,除OSD未装其它挂起并开机的情况下,用1038剪桨飞到9分30秒到达我重新设的报警电压10.8V,  13分40秒到达我设的自动保护电压10.6伏,然后强行下降,下来后电池空载电压11.1伏,我这样设置可以吗? 另外:下来后我的电机很烫,有两个电机最烫,手都快握不住了,皮薄点的绝对握不住了,也不知这个原厂电机最高耐温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早成功用5000电池,除OSD未装其它挂起并开机的情况下,用1038剪桨飞到9分30秒到达我重新设的报警电压 ...

差不多。好像用9047不会那么烫。电机太烫主要是怕磁铁会消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好像用9047不会那么烫。电机太烫主要是怕磁铁会消磁

仔细观察了一下,DJI8寸原装桨在电机上方已有螺距可以向下送风,而1038桨是平的无风送,估计这就是为何用原厂桨费电但电机却没用1038桨烫手的原因,看来,我还得换桨,我在一家中山的淘宝店定了一套精灵专用的9047桨,看了一下货已到达珠海就等收货了,然后去试试这个80元的桨,希望有更好表现。

网友A:
精灵

我的精灵终于可以飞到13分钟了,下次学你拆云台硬挂去穿一次云,争取破你400多米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终于可以飞到13分钟了,下次学你拆云台硬挂去穿一次云,争取破你400多米记录

太佩服你了,呵呵,又学到你的经验了,谢谢哈!你成功我也会跟到你 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终于可以飞到13分钟了,下次学你拆云台硬挂去穿一次云,争取破你400多米记录

搞清楚性能再飞远,不要轻易飞出目视距离,我们这儿一哥们一周内已经连续飞丢两个PHANTOM了,而且全套设备,俩云台俩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性能再飞远,不要轻易飞出目视距离,我们这儿一哥们一周内已经连续飞丢两个PHANTOM了,而且全套设备 ...

他是怎么飞丢的,说下,咱也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了一下,DJI8寸原装桨在电机上方已有螺距可以向下送风,而1038桨是平的无风送,估计这就是为何用 ...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9047会好一点,电机上方就已经有螺距了。你说的是80元的碳纤桨吗?等你的测试结果。碳纤桨比较脆,我总有点担心会很容易折断,而且你要留意一下桨平衡,看看震动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终于可以飞到13分钟了,下次学你拆云台硬挂去穿一次云,争取破你400多米记录

最新纪录5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性能再飞远,不要轻易飞出目视距离,我们这儿一哥们一周内已经连续飞丢两个PHANTOM了,而且全套设备 ...

天啊,你那哥们太有米了,有两台Phantom

网友C:
DJI PHANTOM 飞翔之精灵四轴飞行器 专用升级电机
动力提升10% 能效提示8%(非官方数据)这个如何?有人换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纪录520米。

我新到地9047桨是碳纤的,飞前查了四只都严重不平衡,还是装机上飞了一个电池,结果把我的精灵都快振散架了,起落架都振的看不到了,手摸了一下手都是麻的。还好卖家主动说给我退货了。

500多米了,那你回程时油门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 PHANTOM 飞翔之精灵四轴飞行器 专用升级电机
动力提升10% 能效提示8%(非官方数据)这个如何?有人换没 ...

PM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
用过这次碳桨发现经太硬太锋利了,杀伤力极大,为了安全,我以后再也不用碳桨了。

网友C:
9047(230mm)桨比精灵原8045(250mm)桨还短,换桨有提升没有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终于可以飞到13分钟了,下次学你拆云台硬挂去穿一次云,争取破你400多米记录

我觉得精灵可以飞行13分钟简直可以了啊!如果稳定就按你的方法办。能上个设备全图看看吗?学习你怎么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47(230mm)桨比精灵原8045(250mm)桨还短,换桨有提升没有哦?

9047是9寸桨,我都买两次了,比8045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精灵可以飞行13分钟简直可以了啊!如果稳定就按你的方法办。能上个设备全图看看吗?学习你怎么安装 ...

13分钟电压10.6伏,注意这个,要设好1、2级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分钟电压10.6伏,注意这个,要设好1、2级保护

一级11.1v-0.3v=10.8v
二级10.8v-0.3v=10.5v 是这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到地9047桨是碳纤的,飞前查了四只都严重不平衡,还是装机上飞了一个电池,结果把我的精灵都快振散架 ...

我也忘了回程油门是多少了,反正看着高度来桨,尽量保持不超过4米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47(230mm)桨比精灵原8045(250mm)桨还短,换桨有提升没有哦?

9047比8045长,8045应该只有20左右,您肯定量错了

网友:
等待9047的测试。我手里还有四个2216 KV800,好久也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级11.1v-0.3v=10.8v
二级10.8v-0.3v=10.5v 是这样设置吗?

我是直接把线损设成0
然后1级设成10.8
2级设成10.6
13分钟是到10.6飞机自动下降了,所以我一般飞到10.8就往回走了。也就是9分钟左右。

网友:
嗯,嗯,用QQ聊基本上比这儿快得多。

网友D(2013-11-20):
楼主可试过在精灵1上装精灵2 VISION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