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应该搞个什么充电器

楼主(2013-05-26):
平时主要飞多轴,3s5000电池20c四块,4s5200电池20c四块,3s2200电池若干。
用b6的话,最大5a充电,用并充板四块一起两小时报警的时候都还没充满……太慢了
另外买b6的时候不知道,还专门搞了个15a的电源简直是浪费。
求推荐快一点的充电器,四块一起冲用多少a?
电池都写着5c充电

顺便问下,达普和狮子的4s锂电怎么样?
手头的ROC太贵、t2太重,打算再入两块别的看看

网友:
BC168吧,字数你妹

网友A:
菜鸟问下,3s,4s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icharge 4010 duo,一劳永逸

网友:
pl8 一劳永逸

网友C:
一步到位,PL8 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harge 4010 duo,一劳永逸

这是什么玩意?没搜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到位,PL8 不要想了,

NND贵啊!等俺再赚点钱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NND贵啊!等俺再赚点钱先

PL6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玩意?没搜到啊

坛子里的4010

网友:
真服了LZ了,都五六千毫安的电池居然坚持用一个B6,还是能5C充电的电池,少说也得十个B6同时充啊!
看LZ这些电池是应该上千瓦级的充电器了,什么A6,BC168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在家充就买icharge 4010 duo,外场充就买pl6。

网友D:
iCharger 206B或者208B,我有二手要出掉,有兴趣吗?

网友(2013-09-03):
13楼,你的206或208卖好多钱,合适的话我就收了
电话18602806199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D:
iCharger 206B或者208B,我有二手要出掉,有兴趣吗?

206B或者208B啥价格?有无故障或者维修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问下,3s,4s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电池的个数,几块电池并做一个电池,3S就是三块电池并成一个电池用

网友:
你这个 怎么也的搞个PL8 ,才又快又爽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