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搞多混控功能的控!不知能否实现?

楼主(2013-05-26):
入模有一段时间了,先后炸也还爽也好都飞了差不多,其实好好回顾以往的飞行经历,说白了给我的感觉永远是换汤不换药的飞行,一样的控住不过换不同的机型,我是飞涵道机的,操纵方式无非就是常规的升降副翼,三角翼选升降混控,其他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个襟副翼,和其他开关功能了....
我是玩飞行模拟出生的,对航模的真实要求也是必然,毕竟飞的是像真机,但是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困惑我许久,那就是要实现真飞机的动作方式
就比如说吧:
例如F-15或米格-29类的飞机是最简单的混控方式的战斗机,用航模来实现它的动作方式我以及解决。因为F-15的动作只有升降副翼动差混合控制的水平尾翼;主翼设计的很简单,没有前缘襟翼,只有一个后缘襟翼和翼尖副翼,我的设置单凭我的天地飞6,2是不能实现的,现在目前可以实现的是借助升降混控器来单独控制水平尾翼,而控的设置为最基本的常规设置,因此可以用一个Y线分支出一个单独的副翼在主翼的翼尖,而襟翼则简单多了直接负责另一个通道,这样就基本可是实现F-15或者MIG-29的操控方式
动作方式如图:

                     水平尾翼可以同时升降,两边动差,升降的同时也能动差;主翼部分的翼尖 副翼 随尾翼动差而动,升降则不动;襟翼为单独通道开关功能控制
                     这样的飞机 实现增加横滚效率,在飞行中可以减小爬升滚转动作阻力,有效控制尾旋的发生

而我遇到的困惑出现在了F-16,SU-35,F-35,CF-17,这些战机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水平尾翼为升降副翼,和上面都一样,但是核型的东西就是襟副翼这个东西了,而我所用的天地飞控只能单独使用,要么升降副翼,要么襟副翼,二者不可得兼!这是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只有两个通道控制明显不够,目前我所能想到的方案就是买两个控来单独控制一架飞机,
比如:买了相同的A控和B控,A控设置升降副翼;B控设置襟副翼,将A控摇杆电位器接线公用则一个杆上,不是A或B都行,但是要舍弃另一个控的杆子,除非我有八只手。
如图所示:

这是本人的设想,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个通道控制一个舵机,比如升降,副翼,通道需要4个。
最好方向能和减速板混控的,因为SU-35,F/A-18E,F-22,F-35就是利用方向舵动差实现减速板功能的
还有前后缘襟翼能实现无级电位控制的
不知这一奢求能否实现啊?用两个控二合一是不理想的选择,当然一个最好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这样一种襟副翼+升降副翼混控的控呢?

网友:
要这么多通道,唯有multiplex pro 16,futaba 18mz.JETI DC16

网友A:
DX18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18小菜一碟

能给个链接吗,不知哪种好?

网友:
还是先飞好你的飞机再说,何况你要求这能有这么复杂混控的机机不
一定能买得到

楼主:
DX18有点望尘莫及了,不知道 华科尔 哪种适合多同时种混控的

网友:
一大堆错别字看得我眼都花了华科尔12通应该够了吧,刷个固件你想怎样的混控都能实现

楼主:
弱弱问一下,华科尔10通道能实现多种混控,比如升降副翼+襟副翼混控吗?

网友B:
楼主的要求至少是12通以上的控,最好是16通的!
另外这些要求涉及到多级级联混控组的概念了,估计只能用沙发说的multiplex pro 16,futaba 18mz.JETI DC16这几种控能实现!
另外multiplex老牌神控MC4000应该能做到,但是MC4000只有12个通道!看楼主的需求16通才够用!
DX18不好说,这不是简单的多通道就够了,需要强大的多级级联混控,DX18的自由度难说达到了!
另外刷了ER9X或者OPENTX固件后的富斯9通使用双高频头和双8通道接收机组成16通后应该也能实现,但是富斯9是基于8位的M64或者M128的单片机,在处理这么复杂的混控时负荷估计比较大,内存如果不够了,稳定性就不得而知了!

话说回来,楼主你确定你手头有飞机能用的上这么复杂的混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至少是12通以上的控,最好是16通的!
另外这些要求涉及到多级级联混控组的概念了,估计只能用沙 ...

哦,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至少是12通以上的控,最好是16通的!
另外这些要求涉及到多级级联混控组的概念了,估计只能用沙 ...

你说的没错,不需要这么多,是我多想了,而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 升降副翼+襟副翼的混控,不知那种控可以实现啊?天地飞有吗?华科尔几通的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不需要这么多,是我多想了,而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 升降副翼+襟副翼的混控,不知那种控可以实 ...

升降副翼混控+襟副翼混控基本是只要有滑翔机模式的控应该都可以支持!刷机后的华科尔D10没有问题,天地飞的话应该需要天9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副翼混控+襟副翼混控基本是只要有滑翔机模式的控应该都可以支持!刷机后的华科尔D10没有问题,天地飞 ...

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