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调螺距,望指点

楼主(2013-05-26):
第一次调螺距曲线,低油门15%螺距40%  -2度 ;中油门50%螺距70%  5度;高油门100%螺距100%  10度。是不是螺距曲线的数值有点就了?有没有关系的?还有两边螺距不一样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什么飞机? 有副翼无副翼? 有副翼的话注意要把副翼钢丝摆正了再测

网友B:
如果不使用定速器,油门曲线的三个点要根据实际转速来设置,不要超转。螺距曲线似乎还可以。两边螺距不一样是指两个大桨的螺距不一样吗?调长拉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有副翼无副翼? 有副翼的话注意要把副翼钢丝摆正了再测

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使用定速器,油门曲线的三个点要根据实际转速来设置,不要超转。螺距曲线似乎还可以。两边螺距不一样 ...

有点明白了,就是说,螺距曲线对得上就可以了,数值的大小没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使用定速器,油门曲线的三个点要根据实际转速来设置,不要超转。螺距曲线似乎还可以。两边螺距不一样 ...

求教:我是新手,在家里练可以取消负螺距吗?会超转吗?我现在起始点和第二点数值都往上调了,第一点基本与第二点取平,第二点向第三点靠近一些,曲线第三点开始斜度几乎不变,前两点拉平,这样设置可以吗?会超转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636
请看八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我是新手,在家里练可以取消负螺距吗?会超转吗?我现在起始点和第二点数值都往上调了,第一点基本 ...

可能是误会了,你是电直是吗?我以为是油直,担心发动机超转,电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新手练习还是按标准情况简单设定曲线吧。暂时可以不用设定3D曲线,模式开关也不要激活,避免误操作。普通模式,先设油门曲线低点0、中点60、高点100。然后拔掉电机线,大桨装上螺距规,设置螺距曲线,调整数值,使油门杆最低时大桨螺距为-2度(大约对应数值是40)、油门杆中点时螺距5-6度(大约对应70)、油门杆高点时螺距11度(数值100)。如果不想要负螺距,只要调高低点数值,使油门杆最低时大桨螺距为0就行了,至于对应的数值是多少还真不知道,因为没这么设置过,你可以自己看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误会了,你是电直是吗?我以为是油直,担心发动机超转,电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新手练习还是按标准 ...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指点!

我的是电直,迷你小六通,80级的,参见我的帖子,17楼有官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6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指点!

我的是电直,迷你小六通,80级的,参见我的帖子,17楼有官图:

怪我看帖不仔细,不好意思。这个小飞机还没玩过,我告诉你的是450的简单设置方法,不知道是否适用在这里,你就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