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党】【毁三观的涂装】

楼主(2013-05-26):
闲来无事,拿丙烯随性的涂了一把,随便玩玩~乐呵乐呵!

网友:
同上 ,字很好

网友A:
撸主这架飞机涂装漂亮··问一下你的配置,我的BD-5E用的1250KV电机配9*6桨,好盈60A  4S  5500电池,不怎么好飞啊···速度太快,稍不注意就会失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架飞机涂装漂亮··问一下你的配置,我的BD-5E用的1250KV电机配9*6桨,好盈60A  4S  5500电池,不怎么 ...

这机器哪能装4S 5500MA啊,3S 5000MA都顶尖了,还得有不短的跑道到才能拉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哪能装4S 5500MA啊,3S 5000MA都顶尖了,还得有不短的跑道到才能拉起来。

为什么要装那个大呢电池噶???么拿着重心只有4S5500的电池才能配平么·····意思是装3S也得噶?给会头轻了???我试过3S 2200的电池·····放地上机头一直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装那个大呢电池噶???么拿着重心只有4S5500的电池才能配平么·····意思是装3S也得噶?给会 ...

3s4500 加一个狗正好压住机头,我是2s4000再加两块3s1000压重,用2216kv125010寸桨飞正好,3s下把30a的电调魔术贴热化了

网友C:
楼主云南哪的?

网友:
8-433顶起~涂装不错啊

网友:
看不出哪里毁三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架飞机涂装漂亮··问一下你的配置,我的BD-5E用的1250KV电机配9*6桨,好盈60A  4S  5500电池,不怎么 ...

事实证明易飞的BD5需要一定的飞行技巧!我的配置:4S 4000mah(如果太小了压不住头),朗宇2216 KV1100,7060桨并做好了动平衡。全重大约1280G!起飞蛮容易,半油门~75%油门就能起来,地面滑跑距离大约30米。平飞也不难,半油门妥妥地飞!但是降落超级坑爹!如果从第四边转第五边后直接下来,那么速度爆快,降落距离奇长无比,而且因为太飘了,在第五边的时候根本不能拉杆,必须推杆,还有在落地前绝对不能拉杆,最多就是把杆放平,一但拉了飞机立马抬头飘,继而失速坠地!后来我和同伴研究出蛇形进近,就是在进入第五边以后,绕大约2个大大的S弯,让它减速,当速度减下来以后,降落就很漂亮!这飞机倒是不容易失速,失速肯定是没调整好,我的重心是放在舵机线槽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云南哪的?

昆明人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