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尾舵机,扭力2KG 够用不

楼主(2013-05-26):
请教

网友A:
有点小通常在4-5kg

网友B:
600的太小了,正常飞行都不够。

网友C:
不够,还要看速度,慢了也不行吧

网友D(2013-07-07):
4-5KG的尾舵

网友E:
2KG要怎么看了,如果2KG能满舵行程且一直运转的话就可以飞飞,走走航线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别看很多舵机标个多少多少,其实能满舵的也就是个3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