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X已试飞,为毛快速下降很晃,gps定点不稳呢

楼主(2013-05-26):
更多内容劳烦穿越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003

网友A:
你好,我是XA客服。

SuperX 在GPS模式下画圈,是电子罗盘受干扰或者校准不够好引起的。建议把GPS支撑高15-20cm后,对电子罗盘做从新校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多轴,特别是重心偏高的多轴(电池在飞机上面),在收到大油门的时候会摇摆,这是正常的。建议下落时,不要把油门拉至很低,留下30%左右的杆量。可以大幅度减少摇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XA客服。

SuperX 在GPS模式下画圈,是电子罗盘受干扰或者校准不够好引起的。建议把GPS支撑 ...

好的
油门拉到20%下降的时候,左右摇摆的很吓人。
另外,GPS实在太大了,架很高一个是不美观,再一个还真不方便支撑。
XA出厂也没有配支撑杆,只有配个挂钩装挂载杆上。
建议GPS的安装方式再考虑改进一下吧。

网友:
问题慢慢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油门拉到20%下降的时候,左右摇摆的很吓人。

您好,您所提的问题会被收集改进,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
是啊,应该考虑GPS的安装问题

网友:
虽然GPS确实固定得太低,但确定不是是快速下降时进入螺旋桨气流造成的正常晃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