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blog 70/10涵道没进角设置会不会烧掉的问题.好盈铂金电调.

楼主(2013-05-26):
前些日子买了个rcblog70/10的涵道

昨天用t45首飞上天后全油推了十几秒其实不是我想全油推..这涵道不全油飞机要往下掉..推力太一般了感觉还没有我64 t45配的原装涵道推力大. 4s 2600毫安的电池.然后就发现失去动力.我就赶紧迫降.

下来后推了下电机还喷烟了我擦...然后等冷却了推油 电机就抽经了,边上的哥们(这哥们用和我同样的涵道飞70的F4,没拉起来,飞不起来)说这是烧了

后来联系卖家说是我进角没设置.

我用的是好赢铂金100A电调 进角就是出场默认设置.

请问这样到底是我没设置导致的还是确实这涵道是个劣质呢.

这个店家淘宝上写着这个电机峰值电流85a,后来发货过来也没包装里面就一张纸,简单的写了什么加了扰流环电流最高75a 没加扰流最高55a什么的.我是没装扰流环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5月28号rcblog的的小李回复我了,经过交涉,厂家答应给与更换电机重做平衡.正在发回的途中待续......
6/6 涵道到达台湾厂家。当日厂家就安排了发货。。。正在等待到达南京。厂家很耐心的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挺不错。。所以又从厂家那买了90的涵道打算装到毒蛇上。6/15号已经收到厂家返厂的涵道.还没装机测试.总的来说厂家很给力

网友:
用的哪款电机?内转的还是外转

网友A:
我朋友的装这个70/10,内转电机很爽啊,声浪一流,飞了半年了也没出问题,不过他是老版的,塑料壳的,现在好像全是金属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的装这个70/10,内转电机很爽啊,声浪一流,飞了半年了也没出问题,不过他是老版的,塑料壳的,现在好 ...

外传的2845电机 kv2800

网友B:
我也用过这款涵道,这款涵道的推力就是个渣!!!连黑旋风3S 4800KV涵道的推力都拼不过,我试过原装电机也就600g左右推力,很难飞。。。除了声音超级爽以外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优点,所以后来被我从T45上移装到电滑上面去了,终于可以不用全油门飞行了!
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C7%2B%BA%AD%B5%C0

网友:
个人认为,电调出厂的默认进角设置应该是最不易使电机发热的,但可能会功率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这款涵道,这款涵道的推力就是个渣!!!连黑旋风3S 4800KV涵道的推力都拼不过,我试过原装电机也就 ...

不知道是涵道桶的因素呢还是电机的原因?

网友:
绝对不是进角问题 ,进角低只会是功率比较低,发热也相对低     肯定是电机问题

网友C:
电调原厂默认的近角都是低,就是为了兼容性和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原厂默认的近角都是低,就是为了兼容性和安全性

那怎么就烧了呢  郁闷啊 买来才用了十几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涵道桶的因素呢还是电机的原因?

可能是电机和风扇的原因!目测了下KV值偏低,估计用3000KV的电机会有所改善,或者就是风扇的设计有问题,过于注重声浪,忽略了推力,反正我拆开风扇看过,感觉螺距就和一般涵道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70/12 电机我是自己配的2223 KV定制的2750 用4S 拉力不错 60A电调搞定

风扇自己做的平衡,震动极小, ...

请问下是XXD HG系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是XXD HG系列吗?

是的xxd2223kv2750

网友:
跟进角有毛关系 那个卖家在忽悠你 作为涵道电机 生产出来就应该适合低、中、高三种进角模式 只是有的电机在莫种进角模式下工作效率会更好  不可能因为进角设置不对就烧掉的

网友:
这涵道不是电机不好,是扇叶效率不高。你把这电机换12叶70涵道上,效果刚刚的。

网友D:
我是RCBLOG小李很乐意为您解决涵道使用所遭预的问题。
不知道您有实测电流吗?
每一颗RCBLOG涵道套装从组装校正到动平衡完成之前都经历非常详细的测试数据
包含勾表量测的电流及KV/RPM所记录的转速这两个重要指标。
涵道说明书会注明测试电流并请使用者能于安装时实测比对电流是否与原测试值接近。
因为它代表您的电装配套是否和涵道电机配套正常。
高功率高转速涵道电机如果和电调匹配出问题
很明显的电流值和转速一定有很大变化严重者能感受不顺畅。
最常见的例子是电机和电调三条线延长或连接的香蕉头不良造成电机或电调烧毁。
就算调各种进角也无法改善。
但如果您有实测电流及转速数据习惯都能提早发现问题所在。
那么遗憾是可以避免的。
涵道电机是容许您高中低进角去调适的。
如同模友所说只是效能问题;
少数时候有调整进角能改善不顺畅的情形但调进角绝对不是必须;
一般也自动适应进角就算要调也以能顺畅且电流值正常为大原则。

关于这颗涵道设计让您自己斟酌是否安装导流环两者电流落差极大。
无环55A因扇叶前紊流产生非常大的涡喷声浪测试台上的推力只有900g
但装机后不同机型的整流程度同样电流推力会提高至1000g~1200g
若装机后因导流作用电流有提高那推力会更高。
再来谈有导流环电流75A-85A测试台上推力值1600g~1800g.这已经是完美进气条件。
装入机身内电流值不会再增加若机身的导流条件较差甚至有可能电流值及推力值降低。
多叶扇静压值低于少叶桨受喷口缩口影响远大于少叶桨。
一套动平套装涵道从开始校准到能够全速动平衡至少经历不算短时间的运转
若有任何问题都能在平衡组装的过程发现
所以通电之后几十秒烧毁的状况
肯定电装配置有哪个环节没有配置好
这颗电机也不小能承受4S/85A的飞行
在台湾销售至少2年的时间
若电机真有问题?以台湾模友的要求标准早就停售了!
台湾是开放市场集全球各种进口涵道最竞争的市场
RCBLOG仍能保持最高市占率
除了最多元化的套装组合;良好的品质管制
同时也给予店家及消费者同样力道的售后服务支持

RCBLOG不但是专注涵道平衡工艺;
对于各种不同特性涵道的使用及匹配相当有经验。
RCBLOG销售的涵道款式极多!
每一款涵道套装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及适应匹配的电装组合。
或许较少时间及机会和大*陆(监控)模友交流,有很多细节无法一一详述。
有任何RCBLOG涵道使用疑问都可写信到雅虎邮箱
rcblog55@yahoo.com.tw我会拨空一一回覆您。

有模友问关于涵道电机适配电调。国内电调首推中特威(ZTW),
尤其搭配高转速多极外转电机时。
ZTW有较佳同步追从性可以减低例如楼主烧毁电机概率。
这不是广告因为我也不可能从台湾卖给诸位ZTW电调
这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对国内各种电调品牌的经验。

无刷电机若绕线不良或有短路是无法通过RCBLOG动态平衡数小时的反覆测试
以多年来客服的涵道电机经验可以分享许多状况让各位参考:

1.剪掉金插重焊金插列电机烧掉排行榜第一名
许多客户可能他的电调焊了不同尺寸的香蕉插
他想要把电机上的插头更换一致
于是一把剪刀就剪了原厂香蕉头;
通常原电机厂在漆包线剥皮时集中精力於電線末端剥皮
您剪线之后所焊的接头已无法确保通电率一致
可能低电功率还可以中高油门时就会有不稳定的转速及不正常的电流
严重者会在高速时欠相停车或短路烧电机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电烙铁解焊原插头再细心焊上您要的接头

2.延长电机和电调三条导线列电机烧掉排行榜第二名
尽量从电池端这边延长电调导线
当您电机和电调三条线不够长时尽量以最短的优质导线延长;
过常的电机和电调三条线会在高功率时停车严重时烧电机

3.第三名:多极高KV外转电机于较高电压时遇到无法跟上转速的电调
这情况可能烧电机也可能烧电调轻微时调进角或能改善
严重时只能找追从性更高的电调匹配才能解决

关于楼主烧掉电机的涵道套装可以发回台湾更换电机重做平衡!
小李很乐意为您服务。您可以给我消息或来信。
RCBLOG小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RCBLOG小李很乐意为您解决涵道使用所遭预的问题。不知道您有实测电流吗?
每一颗RCBLOG涵道套装从组 ...

你好 很高興rcblog廠家能回應我,具體情況我已經發到你提供給的郵件上了.(之前经常和台湾同胞打交道,知道他们识别简体确实很头疼特地换的输入法写的邮件^-^)

楼主:
今日更新了返厂进度

网友(2013-07-15):
看过说明书 好盈铂金和飞腾默认进角是15度 天行者是3.75度

网友:
顶~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
这颗电机回车来时已经没有香蕉插头在上面了
去掉焊锡之后露出新的剪断痕迹
估计是剪掉线端重和香蕉插
导至通电不良烧毁
后来求证楼主确实是一把剪;
剪掉原厂3.5mm插头换4mm插头
所以剪掉金插重焊金插列电机烧掉排行榜第一名
许多模友可能他的电调焊了不同尺寸的香蕉插
他想要把电机上的插头更换一致
于是一把剪刀就剪了原厂香蕉头;
通常原电机厂在漆包线剥皮时集中精力于电线末端剥皮
您剪线之后所焊的接头已无法确保通电率一致
可能低电功率还可以中高油门时就会有不稳定的转速及不正常的电流
严重者会在高速时欠相停车或短路烧电机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电烙铁解焊原插头再细心焊上您要的接头
电机回车来的模样
去掉焊锡之后
露出线端新的剪断痕迹

网友:
所以最好不要动电机这边的插头,要改动就动电调那头的,电调的线是软线,会方便可靠得多

网友:
随便怎么解释,烧了就是烧了~老玩家看来这些解释是很苍白无力的。就像ZF随便怎么解释大 陆都比台湾穷一样。厂家应该学习国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电机的推力标注极限推力或干脆虚标。蓝岱的老版70涵道和RC的塑料涵道都是例子。一款垃圾残品足以毁灭一个公司的形象!

网友(2015-10-03):
这个涵道用6s 也是只是声音好听,推力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