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炸机的原因,请DJI关注!

楼主(2013-05-26):
看到很多很多炸机的视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昨天与朋友同飞,他飞的是S800,看了一个他的机子,他挂的是15000MAH的电池,飞机与电池接头黄铜部分已变成黑色,感觉这样接触很不好,7.5公斤的飞机,巨大电流就靠这一个接头,感觉很危险,总有一天因接触问题要炸的。
   建议1:DJI的飞机采用双接头安全很多,分流一半以上的电流,电池最好也是双电池,有的电池故障内阻变大,电压看起正常但掉电极快,我相信很多炸机就是电池老化或质量问题造成的。
   建议2:DJI可以推出电池内阻仪,装上与动力电源匹配的接头,插上就能知道电池健康状态。
   建议3: 射桨炸机也不少,每个人装桨的力度不同,有的人用吃奶的力来装,结果把桨压裂射桨炸机,有的人装的又不够力度,结果螺丝松射桨炸机。到底用多大力度来装桨最科学呢?建议DJI开发一种装桨工具,它可以调力度,电动的,有点类似工厂流水线上的风批。
   建议4:飞控松动也是炸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控几呼都是用3M胶粘到底板上的,难到就不能为它专门再增加一个加固带,防振的,包住飞控,带子控头固定到底板上,给飞控一个向下的力,飞控永远都不会松动了,飞控内部的防振也要加强,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防振棉老化了、之类的理由。

有事要出门,今天先说这几点。

网友:
我在想 大疆把楼主说的都解决了 大疆产品的价格会不会提高很多

网友:
问题很精准,意见很中肯。老实讲,其中两条我也想到过。爱DJI的产品,才会很认真的想这些问题。

网友A:
把问题都解决了再炸机算谁的?

网友:
只有亲自体验炸鸡后 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支持楼主

网友:
关注中,大疆会做都更好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支持下!
看看再把s800整体全新升级!
同时价格降个级!
模友们同意的么?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支持下!

网友:
炸鸡使用实践检验出来的

网友B:
电池插头打火黑化的确是个问题,我看见很多XT60的插头都黑到不成样子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换了其他类型的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插头打火黑化的确是个问题,我看见很多XT60的插头都黑到不成样子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换了其他类型的 ...

请教太平洋兄,换什么类型插头解决打火问题?

网友:
RCPROPLUS 5mm
我正在用这种,已经半年多了,打火变黑情况只维持在插头前端,没有蔓延到里面去,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但就是黑得不多。

网友:
电池插头打火黑化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问题吃的很准!最近DJI有此正能量,解决了导向问题和一些不必要的担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都解决了再炸机算谁的?

当然还是买家的

网友:
意见非常的好,相信DJI能做个更好

网友:
过来看看,一起折腾

网友:
防不甚防 小心翼翼的飞

网友:
电池和插头两套一起使用做到了相互的备份,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主提的意见很对,希望及时解决

网友:
防振棉老化,这个很恐怖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老化,总不能没事就拆了看看吧,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电子产品 生产制造 的复杂 程度来判断:

DJ 那个 小儿科 的产品已经是 天价 了,
DJ 那个 小儿科 的产品远比42寸LED 电视机简单10倍。
DJ 那个 小儿科 的产品 实际价值也就 5 六百元 人民币。

(楼主)点评:
1:双接头,是个可以自己 DIY 的 支持。
2:这有点难度,但是也可以自己 DIY 电压遥测功能 啊。
华科尔的双向遥控:可以遥测 4路温度,2路电压,2路转速
3:使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来装桨。easy
4:自己 DIY 两根 橡皮筋 增强 飞控 固定可靠性 !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到底:降价 才是硬道理:
电脑、LED电视,每半年 都降价30%

DJ 那个 小儿科 的产品 也是电子产品
没理由不降价,必须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 电子产品 生产制造 的复杂 程度来判断:

DJ 那个 小儿科 的产品已经是 天价 了,

太好了,学习了,的确,很多隐患是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网友:
大伙就慢慢希望吧~没戏

楼主:
接头变黑这个问题,DJI的确是要重视起来。小机子不会变黑,因为电流小打火小的原因吧,但S800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都解决了再炸机算谁的?

王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