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护后试机 ~~

楼主(2013-05-26):
重点保养单项轴承和检测单项轴承座,装回后试机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yMTYxNzQw==.html

网友:
抢个藤椅坐坐!

网友:
这JJ调试的真稳定!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阳台侠发炸机的帖子?
难道机机调好了就不会炸?

网友:
比我的稳多啦···我的打舵机身就就稍微晃动···郁闷死了

网友:
阳台哥的飞机没话说,精的无法再精了。

网友:
尾巴有震动。。。最后一张照片尾巴都虚了  还可以再完美一下。

网友:
这次咋在客厅开飞了

网友:
顶你阳台侠,飞技,调机真棒,什么时候来个3D给我们欣赏,等你的视频

网友:
给阳台侠个建议,搞搞超轻量飞行!

网友:
各项技术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6S电池?

网友B:
皮传pro用的什么 尾驱动座呢? 貌似只有sport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6S电池?

  较早的一批花牌 金色 6S/1200  目前已160个循环左右 无过放 还稳定吧~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啦,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我的改480后总感觉油门不太舒服,飞机忽上忽下的,无副翼的450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480用的是花牌的电调,阳台兄发个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我抄袭一下试试吧!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传pro用的什么 尾驱动座呢? 貌似只有sport用的

    飞越和非魔士 的皮传尾管座 ~

网友:
佩服佩服,长见识了。。。。

网友:
稳稳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