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小车床请教一下

楼主(2013-05-26):
各位前辈好,兄弟想买个小车床,自己做做模型,搞个小零件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要能加工硬金属、不锈钢什么的)。本人小白一个,只是从小喜欢瞎捣鼓。家里地方有限,大小在1米左右的。是买车铣床一体的,还是单独分开的好。还请各位帮忙参考一下。这里多谢了!!!

网友A:
0618,论坛神机哦,耐操,实用,车铣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B:
能加工不锈钢?估计价格不低。

网友:
翻翻老帖吧,少走弯路!

网友C:
0618旧的多新的少。还是买个4000朝上的0630.想2000左右买个通吃的车床基本不可能。

网友:
分开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8,论坛神机哦,耐操,实用,车铣还是分开的好。。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18旧的多新的少。还是买个4000朝上的0630.想2000左右买个通吃的车床基本不可能。

您说的有理,什么都能车的怕要上大床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加工不锈钢?估计价格不低。

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D:
看重小的话,0618,可以自己搬来搬去,看重加工能力的话,上大的吧,至少100公斤以上的那种,俺有些体会,已经换床了,准备出掉手里的0618A

网友:
新手买床,最好买回来直接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啊。

不知道具体,但是我潜水这么几年,2000左右的二手都最好只加工软金属,能啃45钢额都不见得能加工不锈钢,不锈钢比较难加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重小的话,0618,可以自己搬来搬去,看重加工能力的话,上大的吧,至少100公斤以上的那种,俺有些体会,已 ...

有地方放,还是留着 为好,长有长用。短有短用。长兵器短用,说是这么说,还是差了些。(砸个核头,用8八磅大锤?没有可以将就,有了还是用小的好)

网友F:
家用机切记贪大求全。钱多的买进口的,钱少的买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重小的话,0618,可以自己搬来搬去,看重加工能力的话,上大的吧,至少100公斤以上的那种,俺有些体会,已 ...

0618可以加工硬金属吗。

网友:
可以,刀磨好了就行。车45#钢如同切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机切记贪大求全。钱多的买进口的,钱少的买国产的。

老兄,6000左右的预算,不知道能买什么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6000左右的预算,不知道能买什么样的啊。

买进口的零头都不够啊!只能国产的啦。这个我也是不太懂哦,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0618可以加工硬金属吗。

肯定的回答,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地方放,还是留着 为好,长有长用。短有短用。长兵器短用,说是这么说,还是差了些。(砸个核头,用8八 ...

有道理,还省电,看来还要在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还省电,看来还要在考虑下

老兄你的0618是什么牌子的啊,买新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G:
0618绝对鸡肋,用过的都知道,就是不说。都当成古董来玩,价高不实用。所以,买古董=0618,买性价比高的=翻翻老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0618绝对鸡肋,用过的都知道,就是不说。都当成古董来玩,价高不实用。所以,买古董=0618,买性价比高的=翻 ...

没办法,不是谁家都是一楼,重量伤不起啊,要不当时我也不买这个,但说加工的话,刀磨好,车个钢真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的0618是什么牌子的啊,买新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我的就这个,桌子有些差

网友:
重复了,删除

网友:
先看有多少钱.才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