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ch3一定要用接口板吗

楼主(2013-05-26):
可以把并口线直接接到驱动器上吗

网友A:
不一定。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驱动板的作用主要是隔离 和驱动· 一般并口的驱动能力比较弱 ,还有就是不用接口板容易烧并口

网友C:
关键是并口的驱动能力比较弱。不能准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