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

楼主(2013-05-26):
请问这款西门子变频器怎么接线,现在的5和9连通可起动电机,我想能正反控制和调速控制,该怎么接线,要加什么开关

网友:
坐等开场

网友A:
调速控制最简单的方法用电位器
正反转控制和变频器型号有关系,用按钮就行
不会联系我QQ13862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控制最简单的方法用电位器
正反转控制和变频器型号有关系,用按钮就行
不会联系我QQ13862122

十分感觉,

网友B:
5-9是启动/停止
6-9  反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9是启动/停止
6-9  反转

请问模拟输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模拟输出是做什么用的

模拟输出可接转速表,一般不用。调速电位器4.7k,还需要把电机功率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