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00 对X5

楼主(2013-05-26):
象这两种机,塑料的和碳的侧版,哪个抗炸一点?只是这两种比。我知道什么机也不耐炸。只是这两种材料比。敬礼!!

网友:
塑料耐炸 不信试试

网友:
LOGO塑料侧板便宜,但其他零件都贵~

都这级别了,考虑性能了吧,炸的多还是450 500了吧

网友:
这种机还是后期少炸的时候入吧,经常炸鸡还是450

网友:
为什么老是想炸鸡呢

网友:
X5出了名的不耐炸,楼主直接LOGO吧,LOGO一对侧板才300左右,而且还有副厂可以选择。

网友:
X5不耐炸么?

网友A:
X5怎么可以和logo来比!,当然耐炸应该是碳板机

楼主:
看来LOGO 胜出呀。性能是不是LOGO 要好一点?但还是没明白碳的和塑料哪个结实一点。谢谢

网友B:
看怎么炸了, 一般炸起来,X5是比logo贵滴。 520级别的机器,还是X5最轻。。。 都折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怎么炸了, 一般炸起来,X5是比logo贵滴。 520级别的机器,还是X5最轻。。。 都折腾过了。。。

谢谢这位朋友。您520级的玩吗?在玩哪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您520级的玩吗?在玩哪款?

都不玩了。。。 玩12S logo 600去鸟。 以前是玩5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5怎么可以和logo来比!,当然耐炸应该是碳板机

说反了。应该是LOGO怎么可以和X5来比!当然,要说炸鸡损失,肯定是LOGO的小

网友D:
顺便问一句,logo400 有人买吗?怎么样!? 空机貌似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应该是LOGO怎么可以和X5来比!当然,要说炸鸡损失,肯定是LOGO的小

我看logo 的主轴,横轴什么的,都比x5贵呀

网友:
Logo. 400丨根主軸250元

网友:
关键是LOGO的副厂开始多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句,logo400 有人买吗?怎么样!? 空机貌似挺便宜!

我刚入了一架,从组装的情况看靠谱,精密度很高,这个周末飞了再报告

网友A:
2300空机,logo400SE,不带桨不代马达齿轮

网友(2013-07-17):
logo 500 套机也就5600!不过还是600多

网友E:
logo400SE,500机型中的极品,轻而稳,3D爆而准,没玩过logo的时候总觉得塑料机件不靠谱,玩过才知道,机械的高频振动被塑料件机身给吸去了一大半,噪音小不说,比碳板轻不少。

网友:
LOGO500 对X5,我任然选择LOGO500,配置上不需要那么尖端,又有600的飞行感觉,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go400SE,500机型中的极品,轻而稳,3D爆而准,没玩过logo的时候总觉得塑料机件不靠谱,玩过才知道,机械的 ...

極同意 由250'450'500'600
再玩logo 400se 已愛上此机。其他机已出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300空机,logo400SE,不带桨不代马达齿轮

朋友请问一下LOGO400是什么级别的飞机,450 OR 5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朋友请问一下LOGO400是什么级别的飞机,450 OR 500???

500级别的,42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级别的,425桨

谢谢,我也想搞台了,那他用的舵机是标准舵机还是小型舵机啊??

网友:
应该是logo550sx 跟x5对比吧,差价就在300刀左右
这个级别的飞机应该都不怎么用来炸吧,所以看你喜欢啦
喜欢logo就买logo

网友:
LOGO 400SE    飛473桨  好好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请问一下LOGO400是什么级别的飞机,450 OR 500???

473的大浆,应该算500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500级别的,425桨

500级别的,用的是470-475的大奖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级别的,用的是470-475的大奖

425才是 500级的 的大桨         470-475 应该算是 500-550之间。。硬要算也是 算到550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等答案

同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go400SE,500机型中的极品,轻而稳,3D爆而准,没玩过logo的时候总觉得塑料机件不靠谱,玩过才知道,机械的 ...

450飞够了,前几天回宜昌,42°的气温没法玩,最近死命模拟器。等入秋搞新飞机,品牌锁定LOGO。500 550 600三选一,还在犹豫哪个尺寸。个人理解 MIKADO=3D.

网友:
Logo的塑料机身很不耐炸,属于易损件。不过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Logo400 飞了两起落就果段出掉,太多不喜欢。
Logo600 至今手里还有一台,无可否认的好机子,很喜欢。
Logo800 也有一台,飞得很少,因为不方便带出去,飞行压力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