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Bar V2打造操控一流的450

楼主(2013-05-26):
                                 EBar V2打造操控一流的450
        2012417日,看到KDS 新品体验活动的帖子。马上登陆了KDS的官网,查询到EBar V2的主要参数:
KDS-EBAR V2  无副翼电子系统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4.8V-9V
工作电流:50mA
尺寸:39x29x14 mm
重量:21.5g
EBAR V2鲜红色的陀螺仪外壳是全铝合金打造,确保隔绝机体产生的震动。
EBAR V2有一个不错的优点,那就是调整不需要连接计算机,原厂附上了一个调整控制器,直接联机EBAR V2就可以对陀螺仪进行调整。
当你在飞行场时,只需要使用控制器便可对此陀螺仪进行所有设定、操控手感,非常的方便!
EBAR V2可以支持Futaba S.BUS串线接收、Spektrum卫星天线,如果要连接传统接收机,也仅需使用两条线,一条传统3线连接线,一条1分3的讯号线连接,这与现在大多数的三轴陀螺仪是同样的作法。
*KDS-EBAR V2 采用高性能32位微控制器,拥有超强的处理和运算能力
*KDS-EBAR V2 内置高性能MEMS陀螺仪传感器,适用于所有250~700级的燃油或电动直升机
*KDS-EBAR V2 支持传统90度与120、140度CCPM倾斜盘
*KDS-EBAR V2 内建自旋修正功能,当直升机自旋转尾时,机体会平稳的在一个定点上旋转,不会出现偏移现象
*KDS-EBAR V2 内置尾陀螺仪性能同等于KDS900,支持760uS窄频舵机
*KDS-EBAR V2 无需用计算机设置参数,配套的设置卡能很便捷的设置各项参数
      马上EBar V2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回了帖子,没想到被KDS公司选中对新品EBar V2 体验测评。真是意外的惊喜,是在帖子首页回复被选中的四人之一,看来积极参加活动的态度很重要啊!
        513日公司通知发货了,但出了点波折。公司全部发的顺风,但悲剧的是我这里恰恰顺风到不了。公司只好等退货后改发其他快递,所以比其他模友晚十天收到。
      在523公司第二次改寄的包裹终于到了,体验正式开始。
      第一次亲密接触:

       骚红色的外套格外抢眼,卡腰的现代风格设计尊贵高雅,特别是厚达4 mm的银白色铝合金底板突显稳重(这种设计可能源于有模友在陀螺仪的底板上粘上壹圆的硬币来减小振动对陀螺仪的影响的思路),霸气侧漏。
      我的直升机用的是华的28系的控和接收
      接收与E8的连接图:

        E8连接传统接收机,仅需使用两条线,一条传统3线连接线,一条13的讯号线连接,
      两条线插入E8时注意,白色讯号线靠近面板,黑色地线靠近底板。13的讯号线的黑色出线接AILE ,红色出线接ELEV ,白色出线接RUDD  。接线千万别搞错,否则后悔去吧。
      准备用这台装了K8的杂交450PROEBar V2进行比较测试体验。
机身:WVINRC 450PRO
旋翼头:飞越FBL
斜盘:mksDS95*3
尾舵:mks8910
电机:飞越3S
电调:金骑士50A
     取下K8装上E8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按照小丘发的中文说明书和海陆空总管的精华帖KDS EBAR V2功能参数调试详解对E8先进行初步调试,谢谢两位了。
     强调一下,新手调试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控里的十字盘设置一定要选一舵机模式。
2、 设置卡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
3、 斜盘如果采用模拟舵机,尾舵如果采用窄频舵机,一定要改好设好后再插在EBAR上。
4、 第一次起飞前一定要再次检查斜盘和尾舵的修正方向是否正确,否则秒炸。
5、 关于Dev orient的描述小丘发的中文说明书和海陆空总管的精华帖里是矛盾的。应该是中文说明书是错的,搞反了。这项没设对的话斜盘舵机的修正方向就会错误。

      影响飞行感受的重要参数的设定列了个表,方便大家快速修改参数,获的最适合自己的手感。设置卡全E文对我们这些E文不太好的有些蛋痛。

楼主:
          EBAR V2方便调试各选项中英对照表(E文好的无视)
主菜单

子菜单

选项或
参数范围

调整说明

JJ的设定值

4.Controls
十字盘控制

2.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

60-120

使螺距最大+14度

4.Cycletravel
循环螺距角度

80-120

一般设为8度
越大飞机越灵活,翻滚越快

5.Exponent
摇杆中央区域反应

0-100

同控里的EXP
新手加大此值

6.Pitch accel 螺距最高、最低点瞬间加速度调整

0-50

老手加大此值

7.FB feel
模拟有副翼飞行手感

0-50

越低越接近有副翼

5.Fly mode
飞行风格

1.Digital
风格选择

Precise稳定Medium中等Vivid  灵活

Precise
适合新手

Medium

2.Bar gain
升降、副翼轴陀螺仪感度调整

60-100

越大飞机
越稳定

3.Motion
运动性

60-100

越大飞机越灵活,翻滚越快,与循环螺距的大小共同决定飞机翻滚速度

6.Tailadjust
尾舵调整

6.Gyro gain尾舵陀螺仪感度

40-100

在不追尾的前提下尽量加大

7.Yaw rate
自旋速度

60-100

越大自旋越快

8.Adccel
尾舵机延迟

0-100

越大延迟越小
追尾时刻减小

9.Exponent
尾舵EXP

0-100

A.Stop CW
尾顺时针刹车

0-100

越大刹车越硬
回弹减小此值

B.Stop CCW
尾逆时针刹车

0-100

越大刹车越硬
回弹减小此值

EBAR V2试飞感受:
飞前拍照:
飞行视频:
       起飞后EBAR V2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那叫一个稳啊,就像钉在空气里,感觉好像是在飞500。她对尾巴的控制很好,急上急下不甩尾。抗震能力果然牛B。同一个飞机,其他什么都没变。就是K8换成了E8,上K8时升降、副翼感度只能打到最低,尾巴感度最大只能到75。换成E8后升降、副翼感度设为80,尾巴感度设为85,做动作时JJ没有任何的抖动,看来还可以调大。自旋修正很到位,几乎钉在原地,比上K8要好很多,现在我开始严重怀疑是不是K8的自旋修正并没有得到V8的真传,我的这台JJK8时反复调整都没有把自旋修正调得舒服,总是会跑位,但换成E8后随便调一下就很爽了。
        EBAR V2JJ高速航线时的表现也很出色。对尾巴的控制顺滑准确,操控性一流。各种航线时都很流畅,没有摆尾发生。
      因为技术还没有到暴力3D的程度,只是简单做了几个原地翻滚的动作。感觉JJ很跟手。
      相信通过更加细致的调整,EBAR V2的表现会更加出色。她马上成了我的新宠。比较8系几大主力,E8拥有比K8高很多可靠性和比V8少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为性价比之王,相信EBAR V2一定会成为2013模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网友:
看起来不错,值得关注一下……
我还是比较喜欢KDS的,不过一开始不太懂这个买个大众的PRO了,现在有一堆零件换成KDS的了,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用两个不同陀螺的感度来说事有点不妥,又不是同一产品。不过ebar口碑一直很好,相信这个二代会更好。

网友A:
视频水平太差

网友:
是平衡义吗  没看懂

网友:
做托也做得太明显了吧

网友:
飞的很稳,拍摄的不行

网友:
我也很会写文章,期待KDS也送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水平太差

单飞没办法,没有专人拍摄,这是请一个看飞行的小孩帮忙拍的,现丑了!

网友:
这陀螺确实好,感谢分享这么详细

网友:
我的文采也不错··KDS 发个给我评下吧·

V2楼主夸的乃世外神物也·

网友:
帮顶了,我的v2明天也到了,目前用的一代感觉不错

网友:
占楼收D10,没拆没修的优先,Q:55267446

图多,很详细!

网友B(2013-06-27):
第一次看到用在450上

网友C:
KDS也算是牌子货了,起码比那些山寨Bar放心些,虽然他也可能是山寨Vbar的,呵呵。

网友:
我用EBAR V2飞450,飞机抖得厉害,全身都在抖,就是震得厉害,懂么,没发现有双浆,大浆已经扭松,可还是抖得厉害,求帮助QQ253184832

网友D(2013-08-06):
我也觉得楼主用两个不同陀螺的感度来说事有点不妥

网友E:
我富丽480用三代k8,自旋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原地转

网友F:
资深模友飞过EBAR v2确实说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G:
4.Controls
十字盘控制
2.Coll.Pitch 集体螺距范围
60-120
使螺距最大+14度
4.Cycletravel
循环螺距角度
80-120
一般设为8度
越大飞机越灵活,翻滚越快
这85和1O3对应的是多少度啊?谢谢

网友H: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I:
没看出有多好。。。

网友:
KDS的电子产品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稳定和成熟的,这一点不可否认。特别是KDS的接收机。

网友J(2013-10-18):
我插电舵机就抖一下 等下在自检 正常不

网友K:
哈哈哈,等买个来试试

网友L(2014-03-13):
陀螺仪感度怎么没有接?

网友M(2014-06-20):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N:
您好!请问传统三线那根插接受哪个通道上!多谢了!我就卡这了!不是1分三线那根!是传统三线那个!

网友O(2014-10-29):
引用 网友L:
陀螺仪感度怎么没有接?
不能在控调感度,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