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

楼主(2013-05-26):
我第一次调机,调好了的螺距曲线数值很高的,起点40%。这样有所谓吗?正常吗?

网友:
接着做藤椅。

网友A:
常规螺距曲线飞正飞悬停和航线好像起点要有-2度的负螺距

网友B:
3d模式下螺距曲线最好是一条45度的对角线 ,油门50%时螺距为0度 最高螺距12度 最低螺距为-12度
普通模式下 最低螺距为-2度左右最高10度左右  中间在3度-5度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螺距曲线飞正飞悬停和航线好像起点要有-2度的负螺距

是-2度,但调成40%才有-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模式下螺距曲线最好是一条45度的对角线 ,油门50%时螺距为0度 最高螺距12度 最低螺距为-12度
普通模式下 ...

调成了你上面说的了,那个螺距曲线的数值大点小点有所谓吗

网友:
帮顶!我调了起始点和第二点的螺距曲线,对码后看起始的负螺距减小了,在室内飞,纯新手,还没试飞~~~

室外建议还是有负螺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