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入门四轴?求入门配置

楼主(2013-05-26):
之前一直玩固定翼,从未接触过四轴,请问各位老师我该如何入门?有没有推荐的入门配置?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刚玩没多久,给你看看我的吧,仅供参考:
玉兔一代的板子,xxd A2212无刷电机930kv的,好盈40A电调,1047仿碳纤的桨,淘宝上直接买的机架

网友:
预算多少?

网友A:
这是一个四轴入门贴。http://bbs.mx3g.com/thread-1913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四轴入门贴。http://bbs.mx3g.com/thread-191341-1-1.html

谢谢了,都是一些基本知识,这些我还是知道的,有没有专门四轴的组装贴搭配贴等?

网友:
一边学一边帮顶

网友B:
太简单了 我不会都会了。但是炸鸡也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 我不会都会了。但是炸鸡也爽了

和固定翼相比哪个难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固定翼相比哪个难控制?

固定翼。。四轴好控制的很。手动很难 但是GPS和姿态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四轴好控制的很。手动很难 但是GPS和姿态容易

入门选哪个飞控比较好?能自动返航的

网友C:
仅供参考:naza飞控1180元  GPS 880元    F4006 950KV盘式电机75元*4、天行者好盈20A电调38.5元*4、F450机架200元*1、高仿APC 1047桨9元*2
HD19摄像头650元、5.8G图传3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naza飞控1180元  GPS 880元    F4006 950KV盘式电机75元*4、天行者好盈20A电调38.5元*4、F450机架 ...

若换成兔子2控,去掉摄像头和图传,是不是可以2000元以内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换成兔子2控,去掉摄像头和图传,是不是可以2000元以内搞定?

不知道、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入门选哪个飞控比较好?能自动返航的

加了GPS应该都能吧,我喜欢折腾用的就是MWC,定高已经基本完成我现在正在试GPS定点和回航功能,当然你要是不喜欢折腾还是选择其他高端飞控
看看老外的GPS定点和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GPS应该都能吧,我喜欢折腾用的就是MWC,定高已经基本完成我现在正在试GPS定点和回航功能,当然你要是 ...

兔子2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2怎么样?

兔子没玩过,加了GPS定点和回航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