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固件问题,

楼主(2013-05-26):
其它版本可已编辑,就是2.2这个编不了,这个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A:
你选择打开的那个文件啊,应该是“MultiWii.ino”

网友:
有木有下载完全啊。得顺利解压出来才行。只有一个无法解压的ZIP文件(下载损坏)是不行的

网友:
看不懂兔子

网友:
看不懂!很想入这个飞控,就是怕折腾不起!!!

网友:
文件开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打开的那个文件啊,应该是“MultiWii.ino”

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这个文件以及其他所有的源文件是否都是放在名字叫“MultiWii”的目录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以及其他所有的源文件是否都是放在名字叫“MultiWii”的目录中呢?

是的

网友:
Arduino IDE版本过低

网友:
对的!换个新版代码编缉器!还有就是..旧版固件代码的后缀是*.pde
新版是*.ino了

所以需要新的代码编缉器!

楼主:
新的在那下载

楼主:
谢谢LS的国会解答,已下可以用的了

网友B:
文件错了

网友C(2013-09-09):
引用 网友B:
文件错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下载不了啊

网友(2014-05-21):
楼主,我也是打不开,你是怎么搞好的,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原因啊,下载不了啊

你需要在config.h里头配置你的四轴是什么模式。lz最好找个mwc的教程,那个文件里头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设置一下,比如传感器啊,gps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