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的问题 一直解决不了 求大大们帮助下

楼主(2013-05-26):
飞机是ESKY 的大LAMA 有时候起飞一切正常 但是大概有1成的几率 一起飞就飘 就刷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悬停稳定脱控后 大概能保持5-6秒的样子 然后就飘 越飘越远 然后就开始刷锅 越刷越大。

说明 是在室内无风无空调风扇。2轴 和平衡杆都换了 还是一样

本人对LAMA 研究不多 请指导的大大指教下

明天就去飞戒指了 希望能弄到最佳状态

网友:
调到相对稳定  其他的靠手指罗

网友:
可能和电压有关

网友A:
遇到这个问题确实蛋疼,但是对于拉玛这种机型的话···除了调试稳定悬停外还得人肉充当平衡仪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个问题确实蛋疼,但是对于拉玛这种机型的话···除了调试稳定悬停外还得人肉充当平衡仪辅助 ...

确实不能单靠它自身

网友:
修正一下

网友B:
楼主给你一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你的情况可能是下列原因之一或多个原因同时并存导致的。
1、检查平衡杆与旋翼头之间的旷量(间隙),这个位置自由旷量大了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理想的状态是:平衡杆与旋翼头在任何方向上都没有间隙的同时,运动时还非常顺滑。
2、检查平衡锤是否等重,是否等长。它在高速转动时,若不等重或不等长,则因离心力大小不等的原因,从而导致自主转圈(俗称刷锅)。
3、检查四个桨夹与桨叶的松紧度是否合适且都一样,同样,在理想的状态下,桨叶能在相对较低的转速下(指飞机即将离地起飞钱的转速)被离心力甩直,即同层的两片桨叶呈直线状态,而未转动时桨叶不能自由地在桨夹间活动。
4、虽是模具加工的塑料桨叶,但难免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同层桨叶的动/静平衡不好的话,也会导致该现象的发生。
5、再有就是有没有出现双桨现象。
以上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可能是下列原因之一或多个原因同时并存导致的。
1、检查平衡杆与旋翼头之间的旷量(间隙),这个位 ...

详细,中肯

网友:
调节平衡杆与A桨夹的链接杆的长短 使平衡杆与A桨平行 玩4年lama020的经验

网友:
这玩意儿,全靠手,你不能指望它定点悬停~哈哈~

网友:
自动驾驶吗,如果是这样不是失去了意义,就像印度航空公司的驾驶员到后仓睡觉去了,飞机开自动驾驶叫空姐看着,居然没掉下来。

网友:
这就是飞行的乐趣 如果调好了自己就定在那 那是自动驾驶仪  要么 我有一套 可以转让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

网友:
自动驾驶到底是好还是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