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个电调

楼主(2013-05-26):
也不知道哪里接错了 插上电瞬间就烧起来了  电调一定要用同一型号的吗 还是说只要a数一样就可以 顺便问下有没有详细的四轴安装视频啊 从调试到安装 越详细越好 大家推荐下啊

楼主: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问卖航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航模的

能推荐视频不

网友:
飞控的话,看泡泡的。

网友B:
同电调这东西  最好用同品牌 同型号的
关於飞控的设置
参考下面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125453

网友:
肯定接口定义不同

网友:
你问的问题坛里很多答案,如电调电机.四轴的安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电调这东西  最好用同品牌 同型号的
关於飞控的设置
参考下面这个帖

很有用 谢谢了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