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拉松电机,请教各位,用在中国380V电压的时候是高电压接法还是低电压接法

楼主(2013-05-26):
美国马拉松电机,请教各位,用在中国380V电压的时候是高电压接法还是低电压接法

网友A:
74.6KW,我看错了吗?这是干甚么用的?

网友B:
高电压。星启动。三角运转。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6KW,我看错了吗?这是干甚么用的?

离心机,泥水分离的。钻进附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压。星启动。三角运转。仅供参考

控制柜有软启动器,接触器 自动转换,只需接上电机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柜有软启动器,接触器 自动转换,只需接上电机就可以。

高电压,接线那个牌子右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接线那个牌子右边那个。

可以简单说下原理吗?我理解是接低电压,才是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说下原理吗?我理解是接低电压,才是50HZ,

真的替你着急了,50HZ。。。电压。。。这二个东西相关吗?
中国的交流电频率是50HZ,不管什么电压只要是标准发电厂出来都是50HZ。
中国的标准三相电电压是380V,单根电压220V,任意2根火线的电压是220X2 再来个根号2还是根号3忘记了,反正不是相乘的结果,所以电压是380V。
你那个电机,用低电压,那么380V明显就高了很多。会烧掉。所以接右边那种。星形接法。左边是三角接法,使用220V三相。右边是三角接法。你要是星启动,三角运行。在这个电机上怕是不行

网友:
50HZ380v电压下是56KW,挺好的。它这个高压低压是让你选择用380V还是190v,国内自然是380V方便的。按高压接线就行了除非你的配电柜是190V供电的。另一组电压230/460V是60HZ电网下用的,你拿到日本用,也还是接高压440V方便些。

网友:
这个电机50周最高电压3相380V,线圈串联串用,电流103A。190V时线圈并联,俗称双火进线。电流206A。1KW2个流差不多,56KW,1480转,功率因数0.87.4极电机。仅供参考

楼主:
就是说按照高电压接法,接在这个图里就可以了,因为有软启动器了,就不用管星启动问题了?

楼主:
我明白了,高低压对比不是中国电压和美国电压对比,而是中国的380V和190V 对比,那我用在380V,就应该按照高压接法,电机为三角形运转。

楼主:
电机软启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

网友D:
是这样的。检查仔细了,确认马达接线跟高电压接法完全一致,把引出的三芯电缆往配电箱上一接就完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检查仔细了,确认马达接线跟高电压接法完全一致,把引出的三芯电缆往配电箱上一接就完活了。

这个电机的接线盒里有t1到t9线头,根据高压接法在接线盒里配线。另外还有P1,P2两个线头是3只温度保护器的引出线,接于控制柜的故障回路。

网友:
看下开关柜里有没有降压启动器。如果有就是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高低压对比不是中国电压和美国电压对比,而是中国的380V和190V 对比,那我用在380V,就应该按照高 ...

国内没有190V三相电。你这电机只能用右下角的接线图就行了。运转时要监测电流。不对马上关机

网友:
56KW电机。用星。三角延时启动就行了

网友D:
是啊。可靠的软启动器是很方便的,你这个马达也没有星形接法,靠星三角启动困难的

楼主:
有个软启动器(RQ),外观像变频器,有旁路接触器(KM1),启动是自动的了。运行时用钳型电流表监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可靠的软启动器是很方便的,你这个马达也没有星形接法,靠星三角启动困难的

\有现成的带软启动的配电柜那就简单了

楼主:
不知道我去安装这个机器收他多少钱呢?

网友:
这个可没有经验,哈哈。这个看对象了,要是熟人找我接可能不会要钱,要是不太熟的私人单位收个三百差不多了吧?要是那种大单位,敞开口要行了。我这边单位就是个数,有两台CRT报警监控器要改造成液晶的,2500的成本我报价5000,结果项目负责人选择了报价2W的来搞的。后来我明白了,5千是个干馒头,啃都没啃头,2W是块大蛋糕,过过手都香甜。

楼主:
睡觉求了,吃不住,慢哈黑尔整烂求了就走远了,不过感谢各位让我看懂了。

网友:
这电机光接线就看着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