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 FBL 求解求解!!!!!!

楼主(2013-05-26):
前后摆。
左右摆。
控是14SG,陀螺3GX。开始悬停飞行一直很正常,设置3D曲线和油门后出现此状况。真是先撕长裙,后撕短裤,百撕不得骑姐。
往论坛各位大哥给予小弟解惑,感谢感谢!

楼主:
很是郁闷啊。

网友A:
看下AIL 和PIT两个舵机不能插反了,否则就修正反调了,从尾巴看过去,前面左手那个在AIL,右手那个是PIT

网友B:
这都不炸 楼主技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AIL 和PIT两个舵机不能插反了,否则就修正反调了,从尾巴看过去,前面左手那个在AIL,右手那个是PIT

舵机反或修正反,开始悬停什么问题都没有。安装上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炸 楼主技术可以

飞手不是我,是我的话绝对的炸。

楼主:
睡前顶一下。

网友C:
这飞机飞得太逗了,笑死人,建议楼主把陀螺仪换了吧,这陀螺仪在二手区这样廉价是经过模友们鉴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飞得太逗了,笑死人,建议楼主把陀螺仪换了吧,这陀螺仪在二手区这样廉价是经过模友们鉴定过的!!! ...

正有此意,MBorVB?

网友:
这种草地起降尾桨不会扫地吗?

网友:
居然没炸!唉

网友:
这技术牛B ……要是我  也得炸

楼主:
到底是是什么情况哟?

网友D:
你妹的,早就给你说换VB,3GX你伤不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AIL 和PIT两个舵机不能插反了,否则就修正反调了,从尾巴看过去,前面左手那个在AIL,右手那个是PIT

你说反了吧,左边是PIT右边是AI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妹的,早就给你说换VB,3GX你伤不起滴

是咯

网友:
真是先撕长裙,后撕短裤,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E:
陀螺没弄好吧,这飞的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没弄好吧,这飞的好恐怖,,

Vbar已拍,封贴。

网友:
震动太大

网友F:
我只想说 我用3GX3.0  还有那么多都在用 要找原因啊 不能只怪设备嘛

网友:
震动大,造成陀螺误动作,检查飞机或者换V8有可能能解决

网友:
我已经不用3gx了

网友G:
就是震动普通没问题3D高速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震动普通没问题3D高速就不行了

谢谢了,不再折腾了,果断入V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说 我用3GX3.0  还有那么多都在用 要找原因啊 不能只怪设备嘛

主要是不会调。

网友:
MB抗震是一流的,我的450sport在MB胶贴震脱下来之前,锁尾都是刚刚的.
话说回来关於我的sport的大震动是因为山寨主铀比原厂小了-点造成铀承之间的空隙而引起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会调。

看着飞机 飞手都怕怕了,哈哈···第二个视频我看飞机自己窜上去了,然后切的熄火吧? 我还2个3gx呢,700上也是装的3gx 一直处于停飞状态·呵呵

网友:
3gx挺好调的啊!我大机是mb  450就用的3gx    3.0版本蛮爽的~~~

网友:
我们这里还有550DFC,原厂电装,只换了vbar,飞行中无规律cut点丢动力,很多人一起撕,仍然不得骑姐

网友:
技术很给力啊。
~~~~~~~~~~~~~~~~~~
学习

网友:
看你的状况,与陀螺仪品牌没有关系,是升降修正反向了。

网友:
这场地真羡慕,这陀螺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