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专业人士 这块表的名称和用途

楼主(2013-05-26):
师傅给了这么一个表,不知道什么用途来论坛请教一下
表是哈量出的,表针非常细像根丝线,有个红点

测量头是透明的,像是石头水晶之类的东西

网友A:
扭簧表,一般用来测轴承精度或者效验百分表千分表之类的,用于低速环境下测量用,灵敏度很高,但是量程很小,只有+-0.03mm,比较常见,但是一般用的不多,应为没百分表或者千分表耐操,外加量程实在太小

网友B:
扭簧表,测头多为水晶和红宝石。70年代以前产的多为天然宝石。精度极高。极具有收藏价值。

网友C:
原来是校表的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校表的表

這種表的應用大多不是用在校表上
而是大批量檢查成品精度時使用
一般會配合專用治具
把成品一個一個放上去
就能知道有沒有在公差範圍之內
應該算檢查用的量表

网友E:
你师傅不够地道。。。是块失效的表,这表的问题就是温度特性差,有一定时效性,进口的要好很多,打个比方,夏天的时候指针在最左边,冬天的时候可能就跑到最右边去了,时间越久这个现象越厉害,最后的结果就是指针卡死回不来,失效,表的优点就不说了

网友F:
扭簧表也叫扭簧比较仪,轴承厂产品检验使用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簧表,一般用来测轴承精度或者效验百分表千分表之类的,用于低速环境下测量用,灵敏度很高,但是量程很小 ...

的确是灵敏度很高 量程很小,朋友说的没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簧表,测头多为水晶和红宝石。70年代以前产的多为天然宝石。精度极高。极具有收藏价值。

我看着表头也像水晶,以前出去淘货也见过类似的东西觉得没啥稀罕,看到这个表头觉得是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表的應用大多不是用在校表上
而是大批量檢查成品精度時使用
一般會配合專用治具

师傅说拿的时候还有个架子了,我估计是专用的夹具之类东西,老头也不懂,就没买,这个花了5块钱,按大家的说法这表也能做小量程的千分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师傅不够地道。。。是块失效的表,这表的问题就是温度特性差,有一定时效性,进口的要好很多,打个比方, ...

我师傅玩跨子,工具机械方面的问题不懂 都得问我,我一般不开口和他要东西,看见这个表实在喜欢就要了,神油兄咋就确定这个表已经废了,我觉得如果很容易受到温度影响 肯定有随时调整的设计结构,不会是温度一变就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扭簧表也叫扭簧比较仪,轴承厂产品检验使用较多。

感谢8楼兄弟帮找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表的應用大多不是用在校表上
而是大批量檢查成品精度時使用
一般會配合專用治具

多谢委员长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师傅玩跨子,工具机械方面的问题不懂 都得问我,我一般不开口和他要东西,看见这个表实在喜欢就要了,神 ...

你现在还有办法把指针校回到中间吗,校不回去就是失效了,这个表的核心就是两根铜丝绞起来的麻花绳,有一定弹性,铜丝受热或受冷就会变形,随着时间的推移,铜丝内部的各种应力在释放,释放的过程也就是变形的过程,释放到一定程度就把指针推到最边上去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还有办法把指针校回到中间吗,校不回去就是失效了,这个表的核心就是两根铜丝绞起来的麻花绳,有一 ...

现在只要调整 测头上面的螺母,随时可以回到中间0位,也能到任意位置,刚才按照网上查到的,把表各个方向转动,指针在零位的移动不到半格或半格多一点,神游兄调节螺母逆时针拧到头应该是 表的放松状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要调整 测头上面的螺母,随时可以回到中间0位,也能到任意位置,刚才按照网上查到的,把表各个方向 ...

表针能达到全程就基本有效,调节下测头限位螺丝,拉拔下测头试试看看测头动作正不正常,指针反应对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