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D10,naza-m,不会调参,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5-26):
飞控接电,led功能模块显示连续的红闪灯;
连接naza调参软件,软件显示“匹配错误8”

小白菜入魔,请大神帮忙,或者留下qq我主动联系你啦~~~

楼主:
你好,我看了,说是“低压或者是系统其他错误” 现在是:连接电脑“调节滑块”直接在右边不动了,“显示配置错误8”
请帮忙吧~ 菜玩儿不久模型~~搞不会了

网友A:
是刚升级新固件的吧?!只要重新校准遥控、基础校准、高级校准后重启就行了。

网友B:
检查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是否有错

拨动杆子,看滑块是否能动,进行遥控器的校准,断开USB关闭软件,重新连接。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你看看泡泡的教学视频吧、刚刚开始我也是看这个学的、5小时左右会了

网友:
新手须知:①先打开遥控器,再给飞机通电。②每飞完一块电池,换上新电池后检查每个电机和每个电调的温度,检查各个接头和部件是否有松动,捏住电机,稍微用点力转一下螺旋桨。③起飞后,先别忙着飞远,做一下前后左右的打大舵量,观察机机的反应,如感觉到跟以往不同,比如机机飘得很厉害,GPS定点定不住,电机有异响等,必须降落下来做检查。④保养方面,定期给电机轴承加轴承油。除去炸机,电池就是多轴的最大消耗品了,电池存放时的电压为3.9V左右为宜。⑤如果要挂设备航拍,请不要太信赖GPS这种玩意。
以前仅代表个人建议。
还有很多,望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刚升级新固件的吧?!只要重新校准遥控、基础校准、高级校准后重启就行了。

现在我确定固件下的是dji1.8的那个调参里面的,应该是匹配的,连接后,按钮仍旧不能动,显示的是“配置错误8” 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是否有错

拨动杆子,看滑块是否能动,进行遥控器的校准,断开USB关闭软件,重新 ...

今天中午又检查了一遍,应该是没有问题,
a,e线路对调,其他都是正常接入,
LED模块的两根线一个是借飞控的LED,一个接入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是否有错

拨动杆子,看滑块是否能动,进行遥控器的校准,断开USB关闭软件,重新 ...

还要感谢细心指导~~~

网友C:
呵呵 换个接受 或者换套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换个接受 或者换套控试试

D10和naza-m不支持?求解决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0和naza-m不支持?求解决呀

d10的接受双向传输可能有问题  我的建议是 先试一下别的控 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的接受双向传输可能有问题  我的建议是 先试一下别的控 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哦! 好的,回头试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