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的问题电调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今天入手了一无刷电调 电调上电对控之后发现油门最高才是马达停转 油门最低才是马达最高速
以为是油门通道相反  控里设置相反之后 发现尾电机却不会相反 油门最高尾电机也是最高 油门最低尾电机也是最低
请问应该怎么办  烦死了 今天这个飞机。。
求等。。

楼主:
自顶请求怎么办.

楼主:
特别是关控的时候 直接最高速了 。。人都刮去了。。

网友A:
马达接反了~反转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接反了~反转了~~我猜的~

接反了不是应该停转么..都不是这样的么..倒转是不可能的..都这样说的

网友A:
是哦~~停转~这个要找高手 回答了 没有遇到过~不过你还是要在控里面找原因~~逆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哦~~停转~这个要找高手 回答了 没有遇到过~不过你还是要在控里面找原因~~逆转 ~

通道逆向我试过了 但是尾电机   ...就变成油门最低 最高速了.. 油门最高停转了...

网友B:
如果是Blheli电调的话反向要在电调里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lheli电调的话反向要在电调里设

不是那电调

楼主:
求大神指教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C:
会不会你误开了3D开关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你误开了3D开关了!看一下!

有3D开关应该是油门大 中 大这样的么?

楼主:
求大师指教 求大师指教啊

网友:
占楼收D10,没拆没修的优先,Q:55267446

楼主:
求大师 求大师 说明啊

楼主:
老大们 我等不及了。。

楼主:
哥们 哥们 求教导啊

楼主:
知道了 是电调编程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