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WKM地面站问题,说明说上没有说明

楼主(2013-05-26):
1.在WKM地面站航线飞行中,如果遥控器或数传电台信号丢失,飞行器是自主完成已上传的航线还是马上返航或悬停

2.在事先编辑的航点里,默认的每个航点朝向方位角是360度,如何取消这个方位角,我想要飞行器机头朝向始终向下一个航点方向

网友:
我只懂第一个问题,所以只解答第一个:

WKM地面站使用过程中,遥控器信号丢失、地面站信号丢失时,如果当前还存在没飞完的航点,WKM会继续飞完,如果当前已经完成全部航点,而两个信号都没有恢复,WKM则会执行自动返航。

再说一点,如果遥控器信号丢失、地面站信号仍然存在,就算是飞完全部航点后,WKM也是不会自动回航的。

网友A:
补充一些楼上的,可以设置一个回航的点,然飞机离出发点近点,或者设定返航点来驱使飞行器自动回家降落。

关于楼上第二个问题,你无需取消他的方向角,你就正常编辑航点,然后上传,执行,他每个航点的执行都是对着你下一个航点飞行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些楼上的,可以设置一个回航的点,然飞机离出发点近点,或者设定返航点来驱使飞行器自动回家降落 ...

补充楼上的,好像在多航点飞行模式的时候,如果断开电台,是不会自动回航的。要注意在上传航点的时候把最后一个航点打在home点附近。。
但是在单点模式下,如果断开电台1分钟之后会自动返航的。

说明书里面都有说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