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涡喷侧飞降落

楼主(2013-05-26):
今天上海风太大了 原本和朋友打算去爽飞的 由于天气原因只能放弃  不过开车路过天山西路 正好看到虹桥机场飞机降落 由于风大 客机降落有点轻微侧飞 降落前还在不断的修整飞行姿态 不过客机上是有飞控 会自动修整飞行姿态? 还是完全靠手动来控制?不明白

网友A:
完全靠手动驾驶,自动驾驶仪搞不定这种复杂情况。
典型的蟹行进场,然后在触地前瞬间下风方向蹬舵,一脚蹬正飞机,同时向上风方向预判性压杆防止飞机偏离跑道。
航模也可以这么干,不过难度更大,姿态也不如真家伙好看

网友:
其实这套动作并不难的说,玩了3年模拟飞行的撸过..

网友:
留个记号,呵呵,大家伙

网友:
今天上海的风真大啊!

网友:
一楼是个高手

网友:
飞模型时经常遇到侧风侧飞降落 不过真正的飞机还是第一次看到侧飞降落 飞行员的技术很牛逼 侧风降落应该也是他们必修的吧

网友:
我们的飞机还可以自己选个迎风或顺风,开真飞机的估计选不了,像飞行员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靠手动驾驶,自动驾驶仪搞不定这种复杂情况。
典型的蟹行进场,然后在触地前瞬间下风方向蹬舵,一脚蹬 ...

其实在实际飞行中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动驾驶的!现在的飞行员都很懒的,都喜欢飞精密进近。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快到决断高才断开自动驾驶仪,只是在复杂天气的时候会断开的稍微早一点。

网友:
我在塔台见过波音737,12米正侧风落地比这个惊险得多,还有一次瞬时风力15米加上短五边风切,高度不到100边机组复飞,而且带着很大的坡度正正的向我们塔台飞过来的。现在飞机进近大部分都是用的精密进近,导航设备有航向引导和下滑引导,航向引导就是负责让飞机对准跑道,修正侧风的影响。在大侧风的时候机组会蹬舵(方向舵)让机头朝向风吹来的方向,机头不对准跑道但是整体的航迹是再跑到延长线上,在主轮接地时时候在用方向舵摆正机头接地。

网友:
是个高手

网友C:
我姐夫就是东航的飞行员,他就是说的飞行员只负责起飞和降落,正常飞行的时候全部都是电脑操作的,人只要坐在座位上看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姐夫就是东航的飞行员,他就是说的飞行员只负责起飞和降落,正常飞行的时候全部都是电脑操作的,人只要坐 ...

我之前哟一次加机组在驾驶舱里边坐的,他们起飞高度不到200就接上自动驾驶了,降落的时候过了最后进近定位点才断开自动驾驶改为手动。东航哪个公司的?

网友:
我日,13楼以上的人个个都牛逼!

网友:
上海这两天的风牛逼的呀 泡沫机直接飞走了 哈哈

网友:
以上全是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实际飞行中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动驾驶的!现在的飞行员都很懒的,都喜欢飞精密进近。很多时候他们 ...

额。。。不是他们懒。。是上海规定的进近方式就是精密进近,在特殊情况下采用非精密进近,决断高60米   到了60米不能见跑道 或者机长没有能力降下来的话 就复飞了   但是大侧风  飞机的设备提供对侧风的修正,还有负责飞机的姿态稳定,但是你看到最后接地前那一下蹬舵修正使飞机对准跑道 那肯定是飞行员干的  不过这也属于熟能生巧,飞行员不知道在模拟机上练过多少次的大侧风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不是他们懒。。是上海规定的进近方式就是精密进近,在特殊情况下采用非精密进近,决断高60米   到 ...

你说的决断高60米事1类盲降的标准,2类盲降的能见度标准时400米决断高是30米,3类C标准是0能见度0决断高(对机场设备,机载设备都有要求,同事机组也要符合标准有3类的执照),上海两个机场的跑道有很多条,每条的标准液不全相同,有1类有2类还有一条是3类盲降。在盲降不提供使用的时候会使用非精密进近比如VOR/DME进近,这时候的标准就不是决断高就是最低下降高。飞机在决断高不能建立有效目视参考或者保持最低下降高到复飞点不能建立有效目视参考就要复飞。你说的很对一般到决断高一下一般都会改为人工驾驶,这时候的偏航修正就要人工来完成,最后摆正那一下也是蹬舵来完成的。但是现在的机组真的是比较懒了,对精密进近的依赖越来越大了,说实话现在新的那些机长飞行技术也不如老的机长了,对新设备的依赖比较严重。我们这里天气不好或者盲降不提供使用很多新机组直接说那我回去了就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不是他们懒。。是上海规定的进近方式就是精密进近,在特殊情况下采用非精密进近,决断高60米   到 ...

其实没有那个机场规定要使用精密进近还会非精密进近,在有设备支持的情况下每条跑道都会同时有精密进近程序和非精密进近程序,空管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指挥飞机使用某一条跑道某一个进场程序和进近方式。

楼主:
楼上各位都对真飞机有那么深的了解 佩服  什么精密进近 我都一窍不通  上海这么大的风 连这么大的客机都飞成这样  更不用说我的泡沫电动小飞机了  需要连根绳子像放风筝那样飞了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空管,我们机场塔台进近是一起的,那就是我记错了对上海的35R/17L是CATⅡ的,但是上海浦东的35R/17 ...

上海进近的 上海这边塔台进近分开了的   vor/dme设备肯定有的 但是现在为了安全起见  就算ils故障不工作了 也建议机组去备降或者返航的 因为双跑道运行如果使用非精密进近真的太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海进近的 上海这边塔台进近分开了的   vor/dme设备肯定有的 但是现在为了安全起见  就算ils故 ...

但是现在很多中小机场还都可能会用到非精密进近我们这里双方向盲降但是有一个校飞没过,所以北边天气不好要更换跑道的时候还是会用到VOR/DME,这时候就会有机组不像飞了,就会考虑等待或者备降
你们大机场肯定是全都分离开的,我们这种中小机场还都是机场管制,塔台、进近、通波、放行、地面全是一个席位!哎!悲剧呀!

网友E:
都是高手,业内人士。在外面看侧风降落很过瘾,在飞机里面就没那么HIGH了。曾经有一次北京飞上海虹桥,降落的时候有风切变(是叫这个吧?)结果试着降了两次,都是快接近跑道的时候,飞行员觉得没有完全对准,大油门重新拉起复飞。等到试了两次还没降下去,第3次准备再降落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机舱的气氛比较沉重....大家表情比较严肃....还隐约有呕吐的声音,苦了那几个倒着坐的空乘,脸色都有点白了...

网友A:
ILS在比较低的高度上产生的误差还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不是每个ILS都校的那么好。在高度自动化的现代飞机上,尤其是空客的,飞行员更多时间是在"飞"一台电脑,而忽略了飞行员该做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飞这架飞机。The pilots tends to forget their most basic job, which, is to fly the jet, rather than fly the computer

网友:
霸气侧漏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LS在比较低的高度上产生的误差还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不是每个ILS都校的那么好。在高度自动化的现代飞机上, ...

因为有误差所以才存在能见度和决断高的要求,在低于决断高不能建立有效的目视参考必须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很多中小机场还都可能会用到非精密进近我们这里双方向盲降但是有一个校飞没过,所以北边天气不好 ...

这个还是根据各个机场流量来的啦   民航局规定年运行量超过一定的架次就必须塔进分离了  其实说穿了 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毕竟飞机不是汽车 轻轻碰一下就全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LS在比较低的高度上产生的误差还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不是每个ILS都校的那么好。在高度自动化的现代飞机上, ...

这个不一定 为什么现在都要全部自动化  就是因为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有的人可能降落的很完美 有的人可以有点偏差 甚至有的可能坠毁飞机 当年的伊春空难 就是飞行员蛮干 已经不符合落地天气标准了  机长觉得可以落地 结果就太早接地坠毁了

网友:
这贴很多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 为什么现在都要全部自动化  就是因为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有的人可能降落的很完美 有的人可以 ...

伊春那次就是VOR/D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高手,业内人士。在外面看侧风降落很过瘾,在飞机里面就没那么HIGH了。曾经有一次北京飞上海虹桥,降落 ...

要是遇到稳定的侧风其实没什么,就怕遇到低空风切边,风切边可能会掉高度,要是遇到乱流就会很颠.

网友F:
呵呵,有个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咯,不是懒,是现在的公司给飞行员的框定的越来越小了,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挑省事儿保险的做。

网友G:
就算不用自动驾驶,飞机上的惯导也会在屏幕上给出指引信息,让飞行员保证飞行姿态能在正确的下滑道和航向道上~~只要天气情况变化没有那么剧烈,一般飞行难度不高~~类似把方框和十字的焦点努力重合在一起,这努力训练后,大部分人都没问题吧??
落地前蹬反舵,同时往上风处打副翼,这些侧风降落技巧,早在航校飞轻型教练机的时候就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只是换了大飞机需要适应而已~~但是对于成熟的飞行员来说,一般侧风其实真的很正常了,哪有这么好一直是正头风或者无风着陆的??

网友:
这个不叫侧飞,好吧,这个叫侧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算不用自动驾驶,飞机上的惯导也会在屏幕上给出指引信息,让飞行员保证飞行姿态能在正确的下滑道和航向道 ...

惯性导航是有漂移误差的,飞行距离越远时间越长误差越大,在进近落地阶段惯导的精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个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咯,不是懒,是现在的公司给飞行员的框定的越来越小了,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这倒的确是,现在很多公司为了安全会有很多要求,又一次我听一个机组就说他们公司在我们机场进近要求是10000英尺以下下降率不能大于1000英尺/分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惯性导航是有漂移误差的,飞行距离越远时间越长误差越大,在进近落地阶段惯导的精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 ...

但是飞机不会光用一个惯导系统来得出数据的诶,所以在最后降落阶段还是只要跟随屏幕上的十字杆的指引信号走,基本一定能走在正确的轨迹和下滑道上的~~这难度根本不能和轻型教练机比,那完全是靠自己的感觉来修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但是飞机不会光用一个惯导系统来得出数据的诶,所以在最后降落阶段还是只要跟随屏幕上的十字杆的指引信号 ...

你说的这个十字杆跟惯导没关系,这个是盲降的信号了!航向信标和下滑信标,而且截获盲降信号机组是不需要操作的是自动驾驶仪在操作飞机,只有建立目视参考之后才断开自动驾驶改为人工操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十字杆跟惯导没关系,这个是盲降的信号了!航向信标和下滑信标,而且截获盲降信号机组是不需要操作 ...

呵呵,空客飞机的PFD上有两种指引方式,一种是基于飞机姿态的指引方式,表现为十字的两根杆~~另一种是基于飞机飞行轨迹的指引方式,表现为横向的两个三角,飞机的航迹为一个有三个短杠的空心圆~~

你弄错了我之前说的惯导的作用了~~飞机上的惯导除了计算出飞机所在的位置以外,还能做最原始的作用,就是计算飞机在当前的状态下的实际飞行航迹,包括横向和纵向上~在有侧风的情况下,只要我知道跑道五边的航迹,VOR电台或者NDB电台的径向线度数,以及下滑梯度和不同阶段高度,就能利用惯导提供的飞机航迹信息不断调整,在ND和PFD上很直观的指示出那个无法直接看到的航迹~

你说的盲降的指引杆,在中型以及大型机之类的PFD上已经基本看不到了,被简化成了屏幕右侧和下侧的两个紫色菱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呵呵,空客飞机的PFD上有两种指引方式,一种是基于飞机姿态的指引方式,表现为十字的两根杆~~另一种是基于 ...

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的?

差不多吧,所以总结起来只要天气不是很差,现在的机载设备还是很给力的,不会像小飞机那样头疼…小飞机飞精密真的各种事多,得自己去推测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2013-08-10):
都是高人,鉴定完毕~~~拿分走人

网友H:
专业人士一大把啊,能否为在下释疑?
现在飞机上各种传感器一大堆,线传飞控,自动驾驶一应俱全,地面引导设施完备的情况下,为什么在降落的最后阶段还需要飞行员手动操作呢?那么宽,那么长的跑道降落难道比太空舱误差不超几毫米的对接还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专业人士一大把啊,能否为在下释疑?
现在飞机上各种传感器一大堆,线传飞控,自动驾驶一应俱全,地面引导 ...

在太空没有册封没有风切边.现在的仪表着陆系统是分级别的,只有三类C是可以完全引导到地面的,其他的还是需要建立目视参考.
在落地的时候如果遇到侧风或者风切边就要靠人的操作来进行调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太空没有册封没有风切边.现在的仪表着陆系统是分级别的,只有三类C是可以完全引导到地面的,其他的还是需 ...

感谢解答,明白了,大气中飞行有不可测因素,所有还是离不开人控制,但人是不可靠的,所以飞行事故难以避免,例子近在眼前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解答,明白了,大气中飞行有不可测因素,所有还是离不开人控制,但人是不可靠的,所以飞行事故难以避 ...

举个实例,我前天上晚班,给飞机落地指令其中包含风向风速,当时的地面风向风速是顺风一米,符合落地要求但是飞机到短五边快接地的时候就突然拉起来复飞了,他报告说短五边顺风超标顺风11米.500-1000米的距离就会查出来10米/秒。
仪表不是不能完成修正但是逻辑思维方面就不行了,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人的经验来进行判断的,不能完全靠仪器

网友I:
飞行指令模式是驾驶员进行,平衡微调修正靠电脑完成,下次坐飞机找一个靠机翼的座位,可以看到一堆副翼在相互精密配合稳定飞机,737单侧机翼就有大概六七片,777有十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行指令模式是驾驶员进行,平衡微调修正靠电脑完成,下次坐飞机找一个靠机翼的座位,可以看到一堆副翼在相 ...

那是襟翼!只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放出来增加升力,降低失速速度737级别的飞机副翼只有一片,低速的时候使用,高速的时候靠翼面上边的扰流板/减速板协助控制滚转。777级别的飞机有外缘低速副翼和内缘高速副翼。

网友:
起降都是飞行员手工操作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飞行的?

他是东航的PILOT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空客飞机的PFD上有两种指引方式,一种是基于飞机姿态的指引方式,表现为十字的两根杆~~另一种是基于 ...

现在你在哪里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是东航的PILOT

那差不多,都是搞民航的

网友:
现代喷气式客机早就不用涡喷发动机了,印象中波音707是涡喷的,英国的三叉戟也是涡喷。现代客机、运输机、甚至战斗机用的是涡扇发动机,和涡喷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大型喷气式客机都是涡扇的,包括707和三叉戟

网友:
一定是手动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靠手动驾驶,自动驾驶仪搞不定这种复杂情况。
典型的蟹行进场,然后在触地前瞬间下风方向蹬舵,一脚蹬 ...

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真飞机好像是涡扇而非涡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高手,业内人士。在外面看侧风降落很过瘾,在飞机里面就没那么HIGH了。曾经有一次北京飞上海虹桥,降落 ...

之前看过个电视

是在俄罗斯摔下来哪国总统和很多官员的

航空专家讲解,说两次没降下来,驾驶员基本就没有信心了。。。

网友:
89楼以前都是高手

俺是围观的

网友:
都有起降航母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
新人看帖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