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预防射桨

楼主(2013-05-27):
玩直升机模型最怕的是神马?不是炸鸡,是射桨!
没错,就是射桨。因为这东西太多不确定性了,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而且直升机的旋翼转速飞快,射出来的桨比小李飞刀还厉害。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预防射桨呢?起飞前怎么做检查,检查哪些部位。一般射桨前有没有症状呢?

网友A:
每次起飛前拉動大槳夾

网友B:
检测大桨横轴螺丝及尾中联螺丝,把震动减小到最低,桨的动平衡做好,另外选择一副好点的碳桨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C:
检查大桨是否暗伤,

网友D:
桨别用太破的,每次起飞前都检查好,横轴很主要

网友E:
应该射得墙上~

网友F:
检查螺丝,使用质量好点的大桨

网友G:
进来学习!这个听起来很危险啊~~~

网友H:
这么高的转速飞出来威力真是大的很>...

网友I:
检查桨根部,检查大桨夹

网友J:
横轴螺丝那个不好检查

网友K:
450级别的直机,射桨没有那么凶猛,别自己吓自己……
注意事项包括:
(1)装机时确保横轴螺丝正确打螺丝胶,使用质量好的螺丝。
(2)每次飞前检查横轴尾轴。
(3)每次飞行时与直机保持5米以上距离,高度要么一米左右,要么过头,大桨旋转面要避开头、颈部。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L:
船王的说法很对!另外,本人认为,桨不能凑合,只要落地打过的就别用了。有时桨叶已经有裂纹了,甚至桨的根部已经受伤,可能发现不了。高转速下就会有问题。

网友M:
尾浆射出来比大浆更可怕。

网友N:
这应该是质量不行吧,

网友O:
个人经验,提两点建议,1.机机震动尽量降低,机机的震动会让你飞机上某些没有被打的胶粘紧的螺丝松脱,而且不停向松的方向掉落。2.浆夹的螺丝要满胶,把内丝换成外丝,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后期维修的问题了。
维修是修机,射浆搞不好就得修人!

网友P:
这个确实危险

网友Q:
检查桨根部,检查大桨夹,最主要的是螺丝和桨夹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上胶是必须的

网友R:
不要用木桨,横轴要上螺丝胶,飞前检查

网友S:
看帖必回,学习中!

网友T(2014-07-12):
检查大桨是否暗伤,检查螺丝

网友U:
螺丝要大胶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