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owerMill做A轴刀路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用PowerMill做A轴翻面初加工,把刀具都设置在毛坯范围之内,放上Mach,四面翻面刀具路径变成一个球状体,运行时刀具在球内到处乱串,有时离开毛坯很远,看到快碰到顶尖什么的就只好按急停,但是用仿真软件仿真所有的刀路都在毛坯范围之内,包括G00,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楼主:
顶顶,等高手回答。

楼主:
呵呵,看来用PowerMill的兄弟很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安全高度设置在毛坯之外看看..

安全高度都是设置在毛坯之外的,应该是Mach设置的问题,看一下图片吧。

这是在PowerMill里的刀路。

模拟软件里的刀路

这是Mach里的刀路,紫色的都绕到共工件外很远的地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mach里的圆弧指令,把增量和绝对量的选项换一下。

网友C:
后处理文件的问题,看我以前的帖子,有提供后处理文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Mill 的刀具轨迹应该没问题。。但是MACH出现的情况还没见过。。试一下别的后处理看看。。重新安装MA ...

后处理换了两个,两台电脑上的Mach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处理文件的问题,看我以前的帖子,有提供后处理文件下载

谢谢指导,看了你以前的帖子,那个模特做得真好,但是用了你提供的两个后处理情况还是一样,即使用了你做好的的开粗刀路也一样,不过其他两个刀路正常,见下图

Poserchu0的刀路:

Poserjingcircle0的刀路:

Poserjing0的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里的圆弧指令,把增量和绝对量的选项换一下。

谢谢指导,在总体设置中的lj模式把绝对换成了增量,刀路轨迹显示正常了,但是面板上的一个按钮显示非正常状态,见下图,不知加工中的情况如何,上机试下才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还搞断了刀。需要修改后处理文件,也就是圆弧输出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在总体设置中的lj模式把绝对换成了增量,刀路轨迹显示正常了,但是面板上的一个按钮显示非正常 ...

不用谢,给加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给加分就行~

看来和4轴无缘呀,A轴一直在转。跟本没转到代码给定的角度,是不哪里又设错了,并不是设定每度多少个脉冲那里错了,而是轴一直在转,转了8千多度也没停下,晕倒了。

网友:
...

FANUC15M-4A.OPT

网友C:
你可能看了那个模特的后处理文件,那个文件有错误的,上面的那个是修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看了那个模特的后处理文件,那个文件有错误的,上面的那个是修改好的

你的两个我试了,也试了别人的,再把这个也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