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加工钨钢棒可以用车削的方法???!!!!??????????????

楼主(2013-05-27):
朋友想找我加工个钨钢头,大概就是8mm的钨钢棒,前面1cm长的地方加工成大概30度的锥形就行了,并且要求同心(像车床车出来那样的效果)

这几天学习怎么加工钨钢,看到的方法都是要用磨研的方法,基本都是用金刚石砂轮来磨。。。树脂金刚石砂轮、陶瓷烧结金刚石砂轮、再牛逼点就是青铜烧结金刚石砂轮

今天逛X宝,看到一个PCD车刀(聚晶金刚石车刀),它的是专门加工硬质合金的车刀?????
PCD车刀虽然硬,虽然耐磨,但有没有这么牛逼啊?它一般不是车铝车铜的吗?

PCD车刀可以直接车钨钢棒吗??而且车钨钢棒耐用程度呢??请教一下大家。
如果可以,一个刀片能够车10个工件就满足。

网友:
如果只加工十来个的话建议使用立方氮化硼刀头,完全能够胜任。

网友:
建议使用立方氮化硼刀头,完全能够胜任
   车床要给力

网友:
兄弟,还是上外圆磨床金钢沙轮磨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A:
上回淘了几支钨钢棒,到手一掂比白钢棒轻一半,5个的,一折成两截了,我更靠!居然能在白钢棒上划出痕来,钨钢不是重吗,颠覆我的认识了…

网友:
床要好,技术要好,要不然崩的心都碎了。

网友:
高难度的活儿,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回淘了几支钨钢棒,到手一掂比白钢棒轻一半,5个的,一折成两截了,我更靠!居然能在白钢棒上划出痕来,钨 ...

你那个是假的哦

网友:
钨钢上去磨比较好 车很麻烦的

网友:
材料小的磨快,哪怕在车床上装个磨铣头也行啊

网友:
刀塔上固定个电磨就可以了啊

网友:
据我所知,金刚石聚晶块是用来打磨金刚石的,做成车刀车钨钢还能费劲吗?应该没问题。我见过金刚石聚晶块的制作方法---是在农村的一家小厂子,几个妇女把一些粉末放到模具里边,压紧,然后从模具里倒出来,就是做砖头、做桃酥、蛋糕那样,最后是放在电炉里面加热烧结成型。关键是这粉末,不知道从哪里鼓捣来的,很贵。

网友:
以前一个呆顶崩了,我夹在车上用车刀车,硬质刀片磨了一堆粉出来;上角磨机磨动都不动,后来用金刚锉伺候才磨动

网友:
ziyp

中将
注册时间2009-10-8精华0主题12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6楼

网友:
据我所知,金刚石聚晶块是用来打磨金刚石的,做成车刀车钨钢还能费劲吗?应该没问题。我见过金刚石聚晶块的制作方法---是在农村的一家小厂子,几个妇女把一些粉末放到模具里边,压紧,然后从模具里倒出来,就是做砖头、做桃酥、蛋糕那样,最后是放在电炉里面加热烧结成型。关键是这粉末,不知道从哪里鼓捣来的,很贵。

这个好像是在做硬质合金

据我所知,聚晶的应该是在真空炉里烧制,小作坊很大方面,买不起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在做硬质合金

据我所知,聚晶的应该是在真空炉里烧制,小作坊很大方面,买不起设备

的确是制作金刚石聚晶块,那个厂长是金刚石协会的通讯委员,那炉子是不是真空炉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只知道是电炉。

网友:
有时间,搞点刀头,回家试试刀就知道了!        现在次品刀头很多

真的好用的话,记得介绍给我

网友:
手头儿有简易动力刀,表示再硬的材料也没压力,只是精度别要求太高就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D和CBN是完全一个样子
但有区别
PCD是切削铝铜出竟面效果的

请教下cbn的刀车热处理过的高锰钢,铬钢,耐用吗?

我要找车刀车38铬钼钒和轴承钢,现在用的什么陶瓷刀之类的都不行,正头疼呢

网友:
这个要磨的,车是不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回淘了几支钨钢棒,到手一掂比白钢棒轻一半,5个的,一折成两截了,我更靠!居然能在白钢棒上划出痕来,钨 ...

估计是金属化陶瓷。颜色跟钨钢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D和CBN是完全一个样子
但有区别
PCD是切削铝铜出竟面效果的

切热处理过的钢材真的和切豆腐似的吗?

网友E:
台灣的鎢鋼只能慢慢磨
沒人用車的
想車也車不動
pcd.cbn.sdc的車刀台灣也一堆
但是反而主要是銅鋁車鏡面用的
絕對沒人拿來車鎢鋼
因為鎢鋼非常脆
我看你要怎麼車

機械上有很多的誤區
若用正常思維去理解
很多東西都是相反的
這兒的吵架帖很多也是這樣來的
一般人看到鑽石車刀就想到高硬度
但沒車床經驗的就永遠想不到那反而只能車最軟的東西
若是鎢鋼很簡單就能車的動
誰還花上三千萬台幣去買pg(光學研磨機)呢?
第一次在淘寶上看到這類廣告我也很驚訝
但和店主聊天後就會發現店主連車床都沒用過的人
廣告詞都是網路上抄來的或是自己想像出來的

用車床加工熱處理的工件
一般的拾棄式車刀片就能勝任
我最常加工的就是滾珠螺桿的兩端及軸心
個人偏好使用金屬陶瓷刀片
價格便宜不心疼
焊接車刀則用p30的才會好車一點
車滾珠螺桿刀片一定會壞
因為是斷續切削
車軸心則不太會崩
只是兩者車削時的聲音都超級難聽
若在小區裏會吵死人
表面熱處理的大多使用大馬力高轉速把硬化層先幹掉才會快
不過熱處理的工件車出來很難看
像狗啃的一樣
一般要留餘量上外圓磨磨過才會好看
我沒外圓磨床
每次都要去朋友那兒磨
最近買到平面磨床了
等整修完畢後加台沖子成型機就不用去拜託別人了

网友:
我倒希望校长的回复越长越好,这样更能学点东西

楼主:
还是委员长见识深!晚辈学习了!

网友:
立方氮化硼刀具车削钨钢的线材轧辊。不过只是特殊时刻才除此下策,平时都是金刚石成型砂轮慢慢磨。立方氮化硼刀具平时加工工具钢轧辊,毫无压力

网友(2018-10-17):
我帮我客户配了一个CBN 车钨钢,HRC 70度的。 刀片的要求切削余量是30丝 客户是50丝 我让他走两刀。绰绰有余。因为粗车的CNB价格贵三倍多,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回淘了几支钨钢棒,到手一掂比白钢棒轻一半,5个的,一折成两截了,我更靠!居然能在白钢棒上划出痕来, ...

钨钢 不可能比白钢轻, 你那是 陶瓷吧。。。

网友(2019-01-23):
一般只能磨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热处理过的钢材真的和切豆腐似的吗?

乌钢不行改不了它 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的鎢鋼只能慢慢磨
沒人用車的
想車也車不動

说得都对,给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