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3-05-27):
主要玩四轴,以后可能会玩点简单的固定翼(场地所限),请问我该买个几通道的
遥控器
比较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看到很多四轴中间的承台并不是完全对称,特别是前后,那么需要特别的调重心平衡吗?还是飞控自己能调?

网友A:
看预算~~
基本六通道 (只能配简单飞控)
但是 建议直接买好点的
有的飞控 要用到两个三段开关
甚至 想控制云台要另外的vr旋钮 那就要七到八个通道了
控要买多人用的 有问题问了会有比较多人帮忙解答

网友A:
飞控虽然会自己调节电机出力保持平衡
但是还是把重心调节好比较好

网友B:
NAZA至少需要6个通道,装云台的话,要7个,加快门控制的话要8个

网友C:
最少8个通道,省得以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