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充电是否充不准,损坏电池。

楼主(2013-05-27):
我目前只充3s 35c 2200的电池,想买台b6但听一些朋友说用B6充不准而且会充坏电池,请教下各位B6真这么差吗?是否值得过渡阶段使用?

网友A:
我用B6,正常充电,避免过放,未见问题。

请问楼主的“一些朋友”有几位?他们都用了多久B6,“充不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有三台B6用得还好。

网友:
我也有b6,除了充的慢没啥大问题

网友C:
B6的充电精度虽然不高但也小于0.1V,锂电池最高电压限制在4.2--4.3V,还没听说谁使用B6充坏电池的。

网友:
所有充电器都会有可能充坏电池,那是不是就不用了啊

网友:
b6除了冲起来慢了点其他没什么毛病,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就不要苛求他的精度了

网友:
B6精度是差一些,但不会充坏电池D.

网友:
没事的,充电时候人在就行,

网友:
我有兩臺B6無問題!

网友D:
0.01-0.05的精度 足够了。要这么高能当饭吃么?只要不高过4.3V电池不可能坏的. 用了这么久。就没见高过4.2V

那些说充坏电池的。可能模式没有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B6,正常充电,避免过放,未见问题。

请问楼主的“一些朋友”有几位?他们都用了多久B6,“充不准” ...

几个玩多轴跟固定翼的跟我说,就只说充不准,不推荐我买。
那山寨跟正品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的充电精度虽然不高但也小于0.1V,锂电池最高电压限制在4.2--4.3V,还没听说谁使用B6充坏电池的。

那需要买正品吗?山寨的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0.05的精度 足够了。要这么高能当饭吃么?只要不高过4.3V电池不可能坏的. 用了这么久。就没见高过4.2V ...

嗯,有可能是他们设置问题,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需要买正品吗?山寨的可靠不

我看市场上山塞的多行货少,我买的B6才78元,回家充电效果很好,山塞不山塞就不知道了。

网友E:
B6没有说的那么烂,速度虽慢但不至于充坏电池。山寨不山寨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市场上山塞的多行货少,我买的B6才78元,回家充电效果很好,山塞不山塞就不知道了。

哦,谢谢M叔。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没有说的那么烂,速度虽慢但不至于充坏电池。山寨不山寨区别不大。

那是买电源跟充电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好,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买电源跟充电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好,有什么区别吗

买分体的,如果万一哪一个坏了可以单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M叔。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玩多轴跟固定翼的跟我说,就只说充不准,不推荐我买。
那山寨跟正品有区别吗?

你说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分体的,如果万一哪一个坏了可以单换。

好的,了解。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台B6用得还好。

出一台是否有意,我求求55267446

网友:
我有两台,一台是早期买的,价格约260元,后一台是近期买的,价格78元。78元的现在在用,充电温升也不高。早期的那个充电温升很高,终于在一次充电中烧坏,它俩谁是山塞难以判断。

网友:
B6还可以吧

网友G:
3S用B6充最安全经济,最好别并充,一块一块来,打到5A(实际上最大也就到4.3A),半个小时一块,用了2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3S用B6充最安全经济,最好别并充,一块一块来,打到5A(实际上最大也就到4.3A),半个小时一块,用了2年了, ...

用5A电池能受得了吗?并排充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挺好用的,一直用冲3s的电池,1年多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A电池能受得了吗?并排充有什么不好吗?

只要电池上标明支持5C充电用5A就没问题,才2C多。并充多了更不容易平衡,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反正我用B6充,6块电池每块100多循环,目前状态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一台是否有意,我求求55267446

对不起我都要用。

网友:
我手里的B6 09年买的,一直在服役,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撸主多虑了,现在一台B6和A6都在整成服役,B6时间用的最长,用了差不多3年了

网友(2013-12-14):
我也是B6 放心用吧 调到平衡充充电

网友:
我用b6只是电压不一致而已

网友:
我的b6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啊,刚入的,貌似平衡模式时间较长啊

网友H:
还是直接上A6吧

网友I:
不是很平衡

网友J:
扯淡!我一直用,而且并联6块电池。一直很好用!唯一不足最大电流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