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了,求助各位大神,亚拓450 PRO DFC振动问题,并且扫齿!

楼主(2013-05-27):
是周末新买的亚拓450 PRO DFC新春版送电池,以前只玩过100的无副翼小飞机,第一次入450.控是DEVO10,受Suv大的固件诱惑买的,亚拓卖家明确告诉我这个控与这个飞机不兼容(有两个卖家都这样说,而且店家的技术支持明确告诉我之前他们就没搞定),但问题是我的控已经先买了,没办法,上网查询有网友说没问题,只能硬着头皮上。
机械安装花费了2晚(一天试装,第二天实装),走线整理试马达等花了1晚,调机花了4晚,重复调了四次机。我只有晚上有时间,而且通常是加班后回来再弄,每天搞到大概凌晨四点。装机调机够折腾,中间过程后面有时间再整理发贴,实在没时间。

现在遇到严重问题实在搞不定了,特求助论坛各位大神。
昨晚调好后今天就到小区架空层试机,从收到货到现在正好一周了,终于飞起来了,悬停OK,兴奋啊。但发现明显的问题:启动和停止时机身有明显的振动,在遇到共振的转速时就像发疯了一样的振,几乎把飞机振倒。我感觉应该是双桨。于是回来又重新调机,重新做大桨动静平衡,这是第一次在白天调的,也有经验一些了,调的结果是误差最小最满意的一次,自认为是应该没有桨的问题了

然后就是晚上了,在家里试机,才在地上转了十秒左右,一声很大的响声把我吓坏了,最后仔细检查,发现是尾前转齿扫齿了!我就纳闷了,还没飞也没撞到什么东西怎么会扫齿?而且所有的调机过程我都没动过尾巴,因为尾巴我觉得调好了。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其中只有一点我没注意是,因为在调螺距时把大桨上得比正常的紧,没有放松就试机,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其它和平时试时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就是换副厂的齿,精度明显没有原厂好,在某一角度一有点干涉,折腾了半天后好点了,也算能用。然后再试,仍然有明显的振动。于是拆了大桨用很小的油门仔细观察主轴,发现十字盘有轻微的振动,三个舵机的球头有轻微的左右移动,于是怀疑主轴弯了,换了副厂的主轴。换完后仔细观察十字盘,仍然有一样的问题。试机发现振动更大,在一个比较高速的共振的频率上把机子都振倒了,大桨划地。好在是复合木地板大桨也没事。这还没到起飞的转速,如果是起飞后的转速这样共振,非得把飞机散架了不可。

问题到此,本人入魔新手一枚,没有老手带,还请各位论坛大神指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应该是机械的原因吧?
扫齿是什么原因?装好后用手转动桨夹,是顺畅的,没有感觉到干涉。电机与大齿盘之间也注意留了间隙。
十字盘轻微振动是正常的吗?十字盘有问题吗?
主轴有问题吗?我准备再换一根主轴试试,但副厂的主轴精度本身就有限;
大桨有问题吗?大桨的动静平衡我认为做得不错了;
是双桨吗?因为两个桨的确还是存在一点点小差异,我用直尺量,两个大桨高度的0螺距时差距在1mm,螺距+10/-10时差距也都没超过1mm。我感觉应该是在正常误差范围内。
是3GX的设置问题吗?我没有去调副翼和升降舵的感度。我也没去设置飞行参数那一套设置比如什么滚转速率什么的,用缺省值是不是会有问题?
还是控的问题?就是不兼容?由于用的是DEVO10的控,店家的技术支持也把什么不好搞的问题都推到控上,支持不太给力。这个控在调机时确遇到了问题,主要是调尾巴和陀螺仪有问题,但我感觉都解决了。

下午悬停时,还发现飞机会明显往左偏,偏得很明显,也存在往前偏的倾向,暂时没管这事,根据说明书应该是要调高一点副翼和升降舵的感度。

拜求各位大神解答,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电子螺距尺?怎么用直尺量,那个不准的。把桨都拆了拿手里试下震动,千万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子螺距尺?怎么用直尺量,那个不准的。把桨都拆了拿手里试下震动,千万小心。

拆下桨肯定是试了,没有出现共振的问题,至于振动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没经验。总之抓在手里,放到最大油门也没问题。
我用的是机械螺距尺,用肉眼肯定看不准,在调大桨角度时,我是先把机械螺距尺调到指定角度,然后按要求调控,用直尺量螺距尺两端的高度,一致了就说明调到了指定角度,而且两个桨都量,这样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吧。

网友:
1商家太差,明显不是控问题。2如果调得是水平的,飞起来是左偏的,只要放长左舵机连杆一圈。3关于振动就得慢慢查,3轴 主,横,尾,的直,4间隙 所有相互咬合的齿间隙的合理

网友:
大浆螺丝千万不敢拧紧!慢慢转动电机看看大浆中联画圈不?我的新的机子大浆中联就是歪的!
还有就是3GX自己抽风,尤其起飞降落时会浆乱摆!
震动和控没啥关系!这控飞直机也够了!
双桨飞起来看最准,有点双桨也能飞,下来调拉杆就行!在地面震动只要不是双桨太大和双桨没啥关系!

楼主:
经过仔细观察,共振的问题算是找着了,是大桨的连杆有一侧长了一点点,就是少拧了一圈,虽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双桨,但却会导致十字盘振动,在特写频率会产生共振。同时我把大桨夹的松紧度也调整了,主轴又换回原装了。试了几次均没出现共振的问题,两边个桨那1mm的差距也没了。

但出了点新的问题,我把两片桨叠在一起开机,两片桨打了两次,然后我就发现0油门时不是0螺距了。这样会导致螺距改变?还是我通USB设置了一些飞行参数导致的?

另外,尾巴又出问题了,主要民尾巴的行程那一项。感度设置为70后,3GX就会接管方向舵的行程,设置完后,当方向舵慢慢打到最左边时,还没到顶的时候会回弹一下,感觉是是滑齿。但实际上我把尾舵螺感度调到50时,我用控的行程调整,可正常把方向舵的行程调整到位,没任何问题,说明舵机并没有滑丝。反正感度不是50,往最左打和最右打,快到项时都会出现一个回弹。这块问题很多,一下说不清楚。我估计这就是DEVO10与3GX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devo10+3GX正常……飘过

网友:
用排除法,先电机——+齿盘——+尾传动——+尾浆——+大浆

网友:
D10和亚托不兼容?明显扯淡,我就是这个组合,飞了几个月了

网友B:
尾桨打到头是会回弹一点角度的,是3GX的补偿

网友:
我也用的D10+450DFC,控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我的也会回弹一下被我忽略了照样飞  600的机子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数码螺距尺是你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你的螺距大了,导致震动。你把螺距最小和最大调到0度(接近水平),慢推油门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其他的问题了,还有坏的东西就得换,不要想省那点钱,到时你会花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打到头是会回弹一点角度的,是3GX的补偿

我的是慢慢打就会回弹,快速打就不会,舵螺仪感度调到50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会回弹一下被我忽略了照样飞  600的机子

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可能大家没仔细观察,另外可能一般不会打尾舵到头,因此对正常飞行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数码螺距尺是你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你的螺距大了,导致震动。你把螺距最小和最大调 ...

共振的问题解决了,关键原因是螺距拉杆有一边少拧了圈,就是一圈,导致了严重的振动。
另外,发现十字盘倾斜时也会振动增加,有时起飞和降落时振动较可能会与此有关。

网友E:
因为天气热,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切3D时,我的450也抽风扫齿了(目前发现黑大齿盘扫了,尾前齿扫了。),没有飞成,扫兴而归。 450全部是亚拓DFC原配,控是JR 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天气热,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切3D时,我的450也抽风扫齿了(目前发现黑大齿盘扫了,尾前齿扫了。),没有 ...

我的大齿盘怎么是白色的,我看到有人的是黑色的?难道我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顶一个。。。小手抖一抖,一分儿赚到手。!!

网友F(2013-07-08):
太曲折了…

网友G:
继续探讨

网友H(2013-11-13):
没有下文了,回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