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螺距问题

楼主(2013-05-27):
之前用天九,0度螺距调好后调+—10度螺距很简单,从“高级设置——螺距调节”里面分别调到上下10度。

最近弄futaba t8fg,没找到专门调螺距的。只有动“斜盘”里面的螺距,增减50,调整集体螺距。

天九的话我不需要改动这个啊,请教:t8fg集体螺距怎么调?谢谢

网友A:
有整体螺距调整的

网友B:
看来T8FG里面有循环螺距了,这一点天9里真的没有,这就是控的差别。

网友C:
触摸盘往右边点两次进去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盘往右边点两次进去就能看到了

谢谢。就是进入“模型菜单”吧?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T8FG里面有循环螺距了,这一点天9里真的没有,这就是控的差别。

前辈是三国里的热心人上将,原来还有这个小号啊
我觉得天九设置集体螺距挺省事。t8fg的还真需研究,但是功能确实很细腻,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整体螺距调整的

谢谢。是linkage menu----swash------改动pit  +50%这个数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linkage menu----swash------改动pit  +50%这个数值吗?

对的 就是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就是调这个

感谢
那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调螺距吗?可以像天九那样分别调上下螺距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舵量吧

网友:
t8fg每个舵机的最高最低中立的位置都可以单独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舵量吧

不是。这样的,天九可以调最低螺距,调好再调最高螺距,上下都调到10度。斜盘里那个整体螺距不需要动的。所以有点不习惯。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三国里的热心人上将,原来还有这个小号啊
我觉得天九设置集体螺距挺省事。t8fg的还真需研 ...

就是全英文界面我不愿意用外国控,天9控设置一看就懂,设置方便功能强大我使用很顺手。自从认识了三轴,才发现天9控没有循环螺距设置(针对有副翼),其实有副翼机也不须要循环螺距(不严格的说,有当然更好)。飞无副翼机时三轴里就有了循环螺距设置,天9控道是不当误飞无副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全英文界面我不愿意用外国控,天9控设置一看就懂,设置方便功能强大我使用很顺手。自从认识了三轴,才 ...

我当初买天9也是因为图个中文。但是对比洋控的说明书,发现天九说明书很不厚道,功能基本靠自己摸索。而且上回四轴又飞丢了,故才入t8fg。另外吧,t8fg的3段开关多,比较实用。最近正在摸索中,但能体会到设计者心思的细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初买天9也是因为图个中文。但是对比洋控的说明书,发现天九说明书很不厚道,功能基本靠自己摸索。而且 ...

f8fg应该是一台不错的控,使用人反映都不错。提起天9控,它的技术好象是偷来的,好多功能没有写出来,正常使用的工能也写不清,其原因让人琢磨不透。不过天9控在使用中感觉还是不错的,第一台天9己使和4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全英文界面我不愿意用外国控,天9控设置一看就懂,设置方便功能强大我使用很顺手。自从认识了三轴,才 ...

有的吧?天八都可以调升降副翼的大小舵量啊,不就是循环螺距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的吧?天八都可以调升降副翼的大小舵量啊,不就是循环螺距了么。。。

大小舵量不是循环螺距,调了大小舵量总螺距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国产控一般都是假设用户是老手,进口控一般都是假设用户是白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舵量不是循环螺距,调了大小舵量总螺距也会发生变化。

不会变啊。。。哪里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