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舵机直通转接线!

楼主(2013-05-27):
高压舵机转接线
现在是高压舵机的时代,因为锂聚电池的进步完全取代了早期的镍氢电池,而标准电压也从4.8~6V,一举提升到了2S锂聚的标准电压7.4V(充饱电8.4V) ,无论是7.4V、8.4V,都可以让高压舵机、高压无刷舵机直接供应电源。 现在的高压舵机动辄10~20公斤的扭力,速度更高达0.1秒以下,当一台直升机至少4个舵机同时运转时,最大负载很可能会超过8~10A,如果挑选BEC就得挑品质好的,供应电流要足够舵机的消耗。 以前还需要透过一个BEC来将2S锂聚电池降压的时代,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除非是要从动力电池的22.2V~44.4V直接透过超级BEC来降压,否则现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直接把2S锂聚电池直接接入接收机、三轴陀螺仪里头来帮舵机、接收设备供电。 之前我们要做一个2S直 接插入接收机的转接线,就得自己准备插头、舵机线,然后重新剪掉、焊接,相当麻烦!所以干脆向电缆线工厂直接订制这样的2S锂聚直入接收或陀螺仪的转接线,以方便使用,也因为订制必须有一定数量,在这里也可以与各位分享这样的转接线产品。 既然是订制的,用料品质当然不能太差!转接线RCM指定采用20AWG高品质多芯硅胶线,不只如此, XT60同时转出2条线并联输出,确保能够让大电流顺畅的通过,接入接收、陀螺仪这一端则是JR公头,方便对应各厂牌的接收机、陀螺仪。 ▼XT60转双JR公头(20AWG硅胶软线) 输入端:XT60 连接线:20AWG高品质硅胶软线,红、黑各2条并联输出 输出端:JR公头 长度:总长20cm 使用方法: 将两个JR公头各别插入接收机或三轴陀螺仪的闲置通道,然后XT60再连接2S锂聚电池(7.4~8.4V)即可,双电源线输入,电流容许度更大,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万一有其中一条线脱落,还有一条线依然可以持续供电,不仅是加大电流,也增加了供电安全保险! 注意!某些通道三轴陀螺仪的通道是3针个别都是讯号线,不能插入电源,否则可能引起烧毁,通常使用S.BUS、Spektrum卫星天线才会让这个3讯号通道空出来,使用传统接收机则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2S锂聚电池有很多种,XT60插头与JST插头占大多数,所以也特别订制了JST转双JR公头提供选择。 ▼JST转双JR公头(20AWG硅胶软线) 输入端:JST 连接线:20AWG高品质硅胶软线,红、黑各2条并联输出 输出端:JR公头 长度:总长20cm 如果刚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RCM淘宝小卖铺选购。

网友(2014-07-03):
高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