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5-27):
有没有高手知道 apm 飞控天线跟踪的校准方法。或网站地址。

网友A:
有两种方式可以测试,首先你要到户外并且在开机前先将天线指向北方。然后让你的飞机在 AT 的周围移动就好像模拟飞机在附近飞行。你最少要距离 60 英尺,可以再用 100 英尺确认一下。另一个方式是加载之前 APM 2 的飞行记录,设置「家」的位置,看看你的 AT 是否会跟着移动。
引自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 ... Tracking?wl=zh-Hans